爱默生TD1000炸模块

楼主(2008-07-09):
爱默生TD1000炸模块

上电之前反复测量都正常,接上一台电机启动后,同线路上的电灯开闪烁,接着模块就炸开了.

还有一台同样的机器换了一只二手模块,接了一台小风机空转刚启动模块也爆了,

各位遇见过这种情况吗?是爱默生的机器的通病吗?还是另有原因?

希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请问,六路驱动波形都正常吗???

网友A:
再说不接电机时,输出平衡吗?

网友B:
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机器没有修好,驱动部分肯定有故障。造成上下半桥的电流短路,模块肯定炸。先修驱动,不上模块,上电后检测上下半桥六路驱动信号正常与否,正常后再上模块,用假负载起动,测一下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非常平衡时,才可拆掉假负载,带电机加电试运行。

网友D(2008-09-01):
对,楼主的机没有修好,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检查是驱动没有修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同行,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