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无法检测到硬件密匙

楼主(2008-07-09):
ifix软件启动后,就弹出无法检测到硬件密匙对话框。检查硬件密匙、打印机端口都没问题。请问是不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IFIX在运行后弹出无法检测到硬件KEY,有两种可能,1.硬狗坏,2.狗不是原版

网友B:
系统盘只能装到c或d盘,否则就找不到狗了.

楼主:
我这使用两台工控机,都安装了相同的IFix软件,只有一只硬件狗,硬件狗在另一台机子上可用,在另一台上找不到

网友C(2008-08-16):
用软件狗吧,方便快捷简单。

网友D:
您的软件原来运行的是好的吗?

网友E(2008-11-24):
软狗好用

网友F:
狗的驱动安装好了没?

网友G(2009-01-05):
版本是多少?操作系统是什么?

这些有关系的。

详细说下,老兄帮你解决

哈哈

网友H(2009-04-18):
你们说的软件狗是怎么装的啊?

网友I(2009-07-16):
这个最简单了  直接一个电话给GE

克服工程师屁颠屁颠的告诉你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