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论坛上增设投票表决功能

楼主(2008-07-09):
由于各人的水平、看法不一致,对于某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由此造成搞不清究竟哪一答案是正确的。本人看到在其他网站上有表决器功能,让每个参与者投票表决。虽然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终究要比什么也不知道的好的多。

网友A:
个人觉得投票意义不大,因为很多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网友B:
  我感觉需要重复接地!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人能给出确切的回答么?

网友C:
1、在TN-S系统中,N线断了,会有零点漂移的危险性,所以N线也应该重复接地;

2、可是,TN-S系统中安装有总漏电保护、中间漏电保护,N线一旦重复接地,这些漏电保护器会动作而合不上闸,而不能重复接地!

3、我认为总漏电保护、中间漏电保护不可取,经常大范围停电,应推广漏电保护末级保护,这样N线就可以重复接地;

4、这样实行TN-C-S系统才是最好的,即可以实现末级漏电保护,又可实现N、PE的重复接地;

5、投票是不懂原由的做法,技术问题应该引导大家讨论,而不是引导投票或脏嘴骂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在TN-S系统中,N线断了,会有零点漂移的危险性,所以N线也应该重复接地;

2、可是,TN-S系统中安装有总漏电保护、中间漏电保护,N线一旦重复接地,这些漏电保护器会动作而合不上闸,而不能重复接地!

3、我认为总漏电保护、中间漏电保护不可取,经常大范围停电,应推广漏电保护末级保护,这样N线就可以重复接地;

4、这样实行TN-C-S系统才是最好的,即可以实现末级漏电保护,又可实现N、PE的重复接地;

5、投票是不懂原由的做法,技术问题应该引导大家讨论,而不是引导投票或脏嘴骂人!!!

   赞同刘工的观点!

楼主:
这个建议又碍你什么了?

谁在脏嘴骂人了?

讨论?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被你一参与,反而搞的复杂了!

网友C:
“谁在脏嘴骂人了? ”

1、楼主误会了!

2、和你一样是在呼吁,你主张投票,我主张讨论,反对骂人!!!

网友C:
“被你一参与,反而搞的复杂了!”

1、我会把问题说清楚,不用大家然来然去,越讨论越乱!

2、我把什么问题搞复杂了?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