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凌变频器无输出故障

楼主(2008-07-09):
面板显示正常,参数能正常更改,无故障显示,启动停止显示正常,就是输出测没有电压输出,3KW,富士一体化模块。无直流电压.

网友A:
可能是输出模块坏了!前几天,我也碰到与你一样问题,我换了模块就好了。

网友B:
你查一下整流桥是不是好的,还有就是保险丝有没有坏,输出模块等的情况。

网友C:
老毕你好呀!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让厂家直接更换掉!建议不要买杂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D:
我刚遇到过类似问题,昨天厂家派人过来把同一批变频器主板上的HC132换成另一厂家的LS132,还有一个贴片三极管,电阻就OK了,据说就是避免出现这种通病,不过跟你牌子不一样。

网友E:
          “ 无直流电压”?应该是整流’直流侧的问题吧?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陆铭 X陆铭
积分:15
帖子:13注册时间:2008-7-11 19:36:57 4楼 回复时间:2008-7-13 17:36:18 我刚遇到过类似问题,昨天厂家派人过来把同一批变频器主板上的HC132换成另一厂家的LS132,还有一个贴片三极管,电阻就OK了,据说就是避免出现这种通病,不过跟你牌子不一样。

这是怎么一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