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如何实现同步控制?

楼主(2008-07-09):
两台变频器如何实现同步控制?我看到一些同步器的资料是用模拟量控制的,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控制可以吗?两者有什么优缺点呢?实际应用中是怎样处理的?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用一个电位器同时给两台变频器模拟量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观点,把电位器的输出并联到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

楼主:
这样做的话,应该存在积累误差吧,要怎样处理这问题呢?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多功能输出端子和模拟量同步来做啊,可能要调整一下增益!!!!

网友D:
楼上的办法会有延迟的

网友E:
用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即可实现同操了,怎么做应该不用说了吧

楼主:
楼上的一个信号同时输出到两个变频器吗?好像这样会有个降压问题呢,控制上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
 新手电工 ,模拟量控制我知道,但与多功能端子有什么关系呢?用这些端子怎样控制?

网友F:
同时给它们输入模拟电压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时给它们输入模拟电压就行了.

楼主:
也许我这问题说简单了点,两变频器是要控制飞剪而且其比例系数不恒定,得用两路模拟量控制才可以了。。。。。。。。各位知道飞剪的控制原理吗?

网友H:
那楼主就介绍下飞剪的控制原理吧,我们不懂的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I:
要是模拟量的同步,买一个一入多出的同步板,就很容易实现的,不但可以线性的比例同步,也可以对数等等多种同步。

网友J:
用三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我就是不太了解飞剪的原理呢:<

网友K:
这要看你系统的精度要求,当负载有变化时其速度也跟随变化,如系统同步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选用高性能变频器用矢量控制方式,如同步精度要求过高,就要采用闭环方式,反馈信号要旋转编码器采集,然后经过分析计算后,给出变频器的速度信号.

楼主:
楼上的,请问分析计算的公式是什么呢?我这里精度要求为1mm,是否算是高精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要看你系统的精度要求,当负载有变化时其速度也跟随变化,如系统同步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选用高性能变频器用矢量控制方式,如同步精度要求过高,就要采用闭环方式,反馈信号要旋转编码器采集,然后经过分析计算后,给出变频器的速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