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单相电动机电容匹配怎么算?

楼主(2008-07-09):
紧急求助:单相电动机电容匹配怎么算?

 有公式最好?

大概的也行,350瓦的单相220V异步电动机应该配多大的电容?

谢谢!

网友A:
一般规律是每100W配3μF即可。没有精确的公式。

网友B:
好像是电机名牌上就有参数

网友C:
电机容量的6%——8%

网友D:
启动电容还是运行电容,接法不一样电容容量不一样。

网友E:
关于电机的问题到常师傅这里基本都能解决   呵呵  谢谢了

网友F(2010-08-05):
我的一个单相电机电容烧了,电容看不清上面的标志,只看到电机是370瓦。我要买什么电容,多大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