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FX2N-4AD

楼主(2008-07-09):
一个FX2N-64MR 带一个模拟量模块4AD.

在4AD上第一个通道接一个压力变送器信号,4~20MA,,   不知道地址怎么编。用什么方式表达。像西门子300,用PIW352之类的。组态完后地址也就知道了。

希望能大家能提示一下?

网友A:
用FROM TO指令

读到D区就可以了

参考特殊模块手册

QQ  380311035

网友B:
你找一下模块自身的说明,里面有这个地址映射的说明。有可能是日文的,但是看懂是没问题的。找一下吧!我很久以前用过,不过记不准了,否则就直接告诉你了!

楼主:
谢谢你的启示,我有点方向了,努力中

网友C:
参考特殊模块手册,如果4AD模块紧接在64MR后,读取源地址为k0;

网友D:
对啊,参考特殊模块手册

楼主:
FX2N-4AD的进行转换时量程是多少呀?2047吗?还是1000呀?

网友D:
FX2N-4AD的进行转换时量程

-10-10V=-2000-2000

4-20ma=1000

-20-20ma=-1000-1000

楼主:
感谢动力勇了!!!!!!

网友E:
呵呵;FX2N-4AD要用FROM/TO来编程;具体查一下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