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OP-B07S200,S7-200,但是数值显示都不对

楼主(2008-07-09):
我是第一次用台达HMI,是DOP-B07S200,PLC是S7-200的,但是数值显示压力\温度等都不对,急啊!我已在PLC中钭模拟量转换成整数和实数格式,在HMI中读取时,不管地址读的是AIW,还是INT值/REAL值,显示都不对!!!客户急啊!!!哪位高人救命啊!!1

网友A:
已在PLC中将模拟量转换成整数和实数格式,那怎么会读AIW呢?

楼主:
AIW,INT,REAL三种格式都试过了,都不行!等待高手!!!

网友B:
你可以把你连接PLC的COM口参数设置下。把PLC delay时间设上10秒左右看看

按sys----set---com   选择com口 设置delay时间

网友C(2008-08-12):
弄到一个VW里面看对不对,估计就是数制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D(2008-09-12):
你把多个用于显示的寄存器不要连着,界面中的显示要占用2个寄存器

网友E:
呵呵;是不是设的数据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