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西门子求助

楼主(2008-07-09):
F067 测量其他东西都是好的,但不知道怎样才让风扇转起来.清高手指点

网友A:
散热器温度过高故障?要么风机坏的,要么就是温度检测传感器坏,仔细检查下

网友B:
西门子及590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013893683865

楼主:
风机好的传感器也为好的,但增样风扇才能转呢?

网友A:
还有一个跳过装置,另外给风扇供电,前提是自己板上的故障不好处理的,其他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