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網路通訊問題!!

楼主(2008-07-09):
AB Controllogix 5000的乙太網模組是否可以抓取非AB的設備資料??

比如與Delta ENA01-EIP連線

抓取資料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不同牌子的PLC之间通讯估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请高手出来讲讲啊

网友B:
都采用以太网TCP/IP,也不一定能通信上。

网友B:
必须要有OPC之类的软件,通过以太网才能通信上。

网友C:
AB PLC 和台达的屏通讯一定要做OPC 否则是无法通讯的..还有要注意你的RSLINKS的版本,如果版本不对,OPC也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