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局域网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8-07-09):
       在计算机整合制造业(CIM)或工业自动化(IA)领域,许多控制设备进行长距离的数据传送时有困难,抗干扰性能不好,多台下位机设备联网工作时软件上需要进行地址判断。针对此,我们开发了基于局域网(以太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该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TCP/IP协议与控制主机(PC机)进行通讯,运行稳定可靠。传输距离远(100米,通过交换机级连可以达300米甚至更远),每个步进电机分配一个唯一的IP地址,通过IP地址进行控制数据的传输区分;可以控制的步进电机的数量大(IP地址范围:192.168.1.0~192.168.1.255,共可以驱动最多255个步进电机;控制主机(PC机)占用一个IP地址);网络施工简洁,布线不方便的场所可以采用无线局域网。
        向本网络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控制主机通过网络向某个IP地址的控制器发送"S102",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2转的速度旋转,控制主机通过网络向某个IP地址的控制器发送"N32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20转的速度旋转;控制主机通过网络向某个IP地址的控制器发送"S109J",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9个步距角,控制主机通过网络向某个IP地址的控制器发送"N1060J",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6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输出驱动电机的脉冲频率误差<0.1HZ,单步最小1HZ微调,。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量大提供VB软件通过WINSOCK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

蚌埠利圆科技 联系电话0552-2055903 网址www.lcwin5888.com.cn 淘宝店址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商务 QQ965042285 技术咨询 QQ415810948

网友A:
有点不伦不类的

网友B:
IP地址被定在“192.168.1”段很不方便的。感觉功能少。
怎么没有细分?有急停、暂停/继续功能吗?
电机位置怎么读?

网友C:
反馈信号怎么给主机?

楼主:
对:gm99cn 关于

IP地址被定在“192.168.1”段很不方便的。感觉功能少。
怎么没有细分?有急停、暂停/继续功能吗?
电机位置怎么读?

内容的回复:你发个速度为0的命令不就是停止么?再发个某个不为0速度值不就是继续么?”  ;IP地址可以定在其他地址段,可以随意设定。

楼主:
对:邓红 关于

反馈信号怎么给主机?

内容的回复:

需要什么反馈信号?步进电机的最大优点就是开环控制,还需要什么反馈信号呢?

网友D:
恩。是不错。已经算是进步很多了。尤其是大的生产线方面。以前接触过一个想控制200个步进电机的,但苦了本地IO控制成本太高,双方都放弃了。

网友E:
to:楼主,多少钱一个驱动器.

网友F:
TCP/IP协议?~~ 不知做没做过实时性测试

楼主:
对:李劲松 关于

to:楼主,多少钱一个驱动器.

内容的回复:

控制器980元

网友G:
我怎么觉得就是将通常的控制板卡与主机的通信方式从pci或是isa总线或是串口通信改为了网路通信而已。

不知道一块板卡可以接几个电机?只能接一个吗?如果多个电机中有插补关系呢,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H:
把控制部分与驱动部分放在一块电路板上如何,如何用单片机来控制,与计算机通过串口通信,这样简单很多,而一块板可以控制

驱动更多的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有点不伦不类的

别乱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