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支持不间断曲线打印和报表打印

楼主(2008-07-09):
维控HMI新增的打印报表和历史曲线的功能说明
日前,维控开发的HMI新增了报表打印和历史曲线打印的功能。
目前我们只支持的串口打印机,支持的打印机有:北京迅普SP系列面板式微型打印机。理论上说只要是串口打印机支持EPSON的ESC命令集的,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支持。可能细节上需要调整,需要的话,请联系我们开发部门。
下面以迅普的SP-M4004SK-12面板式插装微打为例。
我们默认的串口打印机的参数为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连接时只要将打印机的9口串口母头直接接到HMI屏的9芯串口头即可。
打印机端的串口的接线方式如下图:
SP系列打印机的串行接口与RS-232C标准兼容或TTL电平。其接口插座为方形5线单排插座。引脚信号定义见表3-2。

引脚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1 +5V 输入 DC +5V电源,有文字的线为“1”(
从左向右依次是2,3,4,5脚)
2 RXD 输出 打印机向主机发送控制码X-ON/X-OFF
3 TXD 输入 打印机从主机接收数据
4 CTS 输出 信号“MARK”状态表示打印机正“忙”不接受数据,信号为“SPACE”时表示“准备好”可接收数据
5 GND 接地
注: 上表中方向栏内“输入”表示打印机接收的信号;“输出”表示打印机的输出信号.
表3-2 串行接口引脚信号定义
注:接串口的母头时:只要接3个引脚即可:2-RXD接串口头的2脚,3-TXD接串口头的3脚,5-GND接串口头的5脚。

以下是相关的样图和扼要说明。
1. 历史曲线打印:有2种方式:
左上角的蓝色“Print”:打印屏上所查询到的曲线内容;
左上角的红色“Print”:打印由设置中所查询到的曲线内容;
右下角的“S”设置,有关打印机纸张宽度的设置,如果您的打印机的纸张太宽或太窄,可以通过设置“打印纸张宽度比例”这个值来调整,他的范围是“0%~500%”

2. 报表打印:有2种方式:
(1)左上角的蓝色“Print”:手动打印屏上所查询到的报表内容;
(2)左上角的红色“Print”:手动打印当前刚刚采集到的报表内容;
(3)右下角的“S”设置,有关打印报表的设置,
a.如果您想自动打印采集到的报表,可以启用“选择是否自动打印”的功能。
b.“自动打印时间间隔“的设定,是设置多长时间后,打印机开始自动打印。如果此值设为0,则自动的实时打印报表。
c.如果您的打印纸张宽度打不下您所要打印的一行数据,如果您可以通过设置“打印起始列和打印终止列”来设置您所要打印的那几个连续列的数据。

楼主:
自己顶,大家看看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