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VI S1 S2 D1 D2意思

楼主(2008-07-09):
我正在做一个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系统,需要控制延时一段时间控制电机转,要求延时时间可控,旋转方向可控,旋转速度和角度可控,现在在旋转方向控制这段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望高手指教。

伺服驱动器控制方式为位置脉冲指令方式,将位置脉冲的输入方式定为AB相(A领先B为正向)时, 如何使用DDRVI指令进行控制?

D1220是CH0(Y0、Y1)的相位设置,我设置为K1,AB相(A领先B)

D2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装置是不是就设定为Y1?我使用HMI输入控制的参数,通过一个辅助继电器的ON/OFF来设定正反转,如何编程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3-8352-032A9DD195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