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开发软件里面"位状态设定"元件问题

楼主(2008-07-09):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最近用维纶通触摸屏和西门子PLC S7-200作了一个项目,遇到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用位状态设定元件作了一个按钮,目的是想那这个按钮去控制电机启停,地址选择i0.0,属性对话框中的类型选择"切换开关".PLC程序就是典型电机启动程序.完成这些工作后,下载画面和PLC程序,把触摸屏和200通讯,按下刚才做的这个按钮,200的I0.0的指示灯怎么没亮,为什么不能拿这个按钮强制输入i0.0为1呢??元件说明理明明可以这么做啊!!

   求求各位大侠了,帮帮小弟吧!!

网友A:
小弟你好:

 ;;PLC的 I 区,HMI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你换一个V区或者M区吧. I 区PLC是周期扫描检测外部输入状态的,即使HMI在某个周期强制ON了,在下个扫描周期里,还会检测外部输入状态,所以 I 0.0 还会是OFF.

威纶北京公司

010-58819930

 ;;

楼主:
昨天我用m区也试了.怎么也不行啊??

楼主:
 对了,你有qq没,我加你,咱们再说,可以不??

楼主:
谢谢2楼的大哥,问题应经解决。不过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用“多状态设定”元件,给西门子PLC200中的VW里写数据,怎么写不进去啊,具体做法为:用多状态设定元件做了一个按钮,输出地址选择VW6,属性选择设置常数(例如为60),下载后运行,点击刚才所做按钮用PLC监控VW6的状态,VW6里面没有任何数值,大哥你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B(2009-07-02):
各位前辈:

你们好!

我是刚学者,请教下问题,数值输入元件,上面出来的

读取地址,是什么意思,设备类型指又指的是什么,上面又好多的选项,其中,LW  RT  RC R,D,DRT ,DRC, RMI, RW, MS-RW, MS-LW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设备类型又是指的上面。

位状态设定元件下面的触发地址是什么意思?,设备类型指的是什么,LB .X .Y .M .S .T. C    RBI     RB    MS-RB    MS-LB     都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请问下大家,可不可以把电脑上的图片可以加到向量图里面吗?可以的话怎么加呢?

网友D:
输入I,必须是要接通电源的,QQ:470331240 13761012595

网友E:
很烂的东西,赶快换品牌吧。用它作出来的设备都得降价!

网友F:
呵呵,掉价倒不至于哈,人家还在用文本,用液晶,甚至数码管呢

网友G(2009-10-30):
对:liuzhongqiang 关于

也是,不至于掉价,最多设备坏在外地没有办法修,呵呵!还是常有的事儿啊,而且维修人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啊,东西差国产货就要承认,不要老说什么进口进口的,拿客户当傻子蒙。

一个专门污蔑威纶的托,这种人的话能信吗?当广大工程师是小白啊?

威纶每台修理过的屏都有维修报告的,像你们这种托怎么会知道呢?只会撒泼无理取闹啊!

东西差?我就不信其他公司就没有维修部,东西没坏过。

举个例子,“销售1万台坏10台 和 销售10台坏1台”,在这种家伙嘴里就变成了“哎呀呀,你看看,威纶的屏坏10台的了,人家只坏1台”,这种托就是干这事的,很职业,表扬下。

国产货?我从来就不否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网友G:
没想法了,威纶啊,你真是树大招风啊

网友H(2010-12-07):
引用 网友B:

各位前辈:

你们好!

我是刚学者,请教下问题,数值输入元件,上面出来的

读取地址,是什么意思,设备类型指又指的是什么,上面又好多的选项,其中,LW  RT  RC R,D,DRT ,DRC, RMI, RW, MS-RW, MS-LW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设备类型又是指的上面。

位状态设定元件下面的触发地址是什么意思?,设备类型指的是什么,LB .X .Y .M .S .T. C    RBI     RB    MS-RB    MS-LB     都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I(2015-01-06):
威纶与FX1N通讯上了,可是设置的按键都不起作用。只能将元件地址变成m区的

网友I:
可是以前用过威纶与FX2N通讯时,用x作按键地址却可以的,不用换成m区的,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I:
可是以前用过威纶与FX2N通讯时,用x作按键地址却可以的,不用换成m区的,不知是为什么。

威纶屏为TK6070IP

网友J:
大神们啊········

网友K(2015-02-11):
MT6070IH也是不能用x作按键地址,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