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车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行车电机总是烧掉,快速绕组被烧,有些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线路有没有缺相运行呢?

然后机械是不是卡阻问题??

楼主:
线路都是好的,接触器这些东西包括电机的绕组都是好的,但现在就是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滑块接触不良造成缺相

楼主:
外因基本没有什么毛病.都查好几遍了,可能问题还是出在电机本身,新装的电机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运转电机外壳的温度都达到了80多度,最后电机还是烧了,我公司行车上的电机是双速电机,电机内部是快速运转的的绕组烧了.不知道有哪些因素导致.

网友C:
换台新的电机..如果还烧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外部..比如集电器...新装的电机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运转电机外壳的温度都达到了80多度??????????

网友D:
电机容量选小了,测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电机烧了2台了,但也不至于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两台电机上,相间短路有没有可能造成电机烧坏?

楼主:
瞬间电流测了是280,正常之后只有10几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