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变频器和马达问题 急!

楼主(2008-07-09):
我有一个1HP的台达变频器控制一个0.5HP 1:40的带减速机的马达,来带动送料架,这个送料架的力大约在20公斤左右,可是经常在运转途中会慢慢地停下来,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检测下电机实际运行电流多少呢?是过载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B:
1HP的台达变频器是不是220V的 你的 0.5HP 电机是什么接法?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是220V 你的电机就要△接 不可以Y接了

网友C:
不太清楚,帮你顶一下

网友D(2008-08-08):
应该有报警吧,或者是控制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