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STP 是啥意思?

楼主(2008-07-09):
ZRSTP 是什么意思?和ZRST有啥区别?

网友A:
都是批次复位,ZRSTP脉冲执行型,ZRST是连续执行型。

楼主:
有什么区别吗,效果一样吗

网友B:
楼主问得好,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一般常用ZRST   。脉冲执行型的还真没用过!

网友C:
当“执行条件”成立期间,“ZRST命令”在程序的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而“ZRSTP命令”却只在第一个周期执行!

网友B:
有道理。学习了。多谢楼上的!

楼主:
明白了,如果条件成立,会一直执行复位,谢谢

网友D:
批量复位一个脉冲,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