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S PLC 连接不上电脑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9):
我的笔记本是USB接口,有一根USB转232的线,在连接欧姆龙的PLC时没问题。现在我想连接三菱的FX0S的PLC,所以又在USB转232的线上加上了根232转422的三菱编程线(因为三菱PLC的接口是422的),但是现在怎么也连接不上三菱PLC呢?老是显示通信错误。我该怎么办?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检测一下通信线,端口设置。

网友B:
设置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线质量不太好

网友C:
用三菱的SC-09试试,有可能是你的编程线有问题。

楼主:
我就是用的三菱的SC-09啊,不知怎么就通信不上呢?是不是加密了啊?怎样才能知道PLC加密了啊。现在我连接PLC时,显示正在读出   ,然后就显示无法通信了。我用的是SW0PC-FXGP/WIN-C编程软件,如果不是加密的话,我又给怎么设置啊?

网友D:
检查端口设置,选择合适的输出口

网友E:
应该是线有问题,也有可能是PLC的CPU的连接口有问题

网友F:
我的也出现类似的情况:FX1S的,笔记本USB转232的,编程电缆是SC-09,软件是GPPE7.0

这条USB转232的线我联过FX2N的、台达的、永宏的、松下的都没问题,就是联不上欧姆龙的和FX1S的,后来换了条USB-232的线才联上

网友G:
应当是电缆的问题;有条件再找买电缆试一下;

网友C:
楼主有条件的话直接用SC-09连接PLC和带串口的台式机试试。USB线也不打准好用。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太少了没办法了!

网友H:
不要加转422的转换器,直接用232的接到通讯线上试试看?

网友I(2012-12-04):
我是用三菱触摸屏配来的线,触摸屏是三菱GT1050-QBBC-C,各端口设置好后从PLC里面读程序。显正在读出,过几十秒后就显示通讯出错了。我用三菱FX0S,FX1N,FX1S,FX2N等都试过了还是一样。有哪位老师能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J:
换编程软件。。。。。。。

网友K:
你的SC09的线有问题,要不你直接换条带USB的线缆,要不你就换台笔记本吧,现在刚出来一款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K:
有想知道这款电脑型号的给我发邮件吧,要不大家会认为我在这里做广告了,agc008@163.com

网友L:
1、楼主,得用专用的SC-09的编程线,一条没多少钱的。

2、确定编程线连接正确后,检查连接端口是否正确。右键点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打开“属性”接着打开“硬件”,“设备管理器”,最后打开“端口”,看看虚拟出个什么COM口来,记下,接着打开PLC编程软件,点击出“在线”菜单中的“传输设置”窗口。在PC I/F串口详细设置窗口的COM端口选项中设置成此前记下的那个COM口号。这样就OK了!

网友M:
加密了,跟PLC的通信没关系的,就算加密也可以通信,欢迎来QQ群  147347343交流,换根直接USB-SC09的线就可以了,不要232去转,http://plc111.taobao.com,FX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