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软件怎么在线升级?

楼主(2008-07-09):
   请问大家```怎么样在能给CX-Programmer在线升级啊 ``?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以下载升级包啊。如果能用,最好不要升级不稳定。

网友B:
一般6.1 或者7.1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D版现在不能直接升级了

网友D:
    谢谢几位```我6.1的```继续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