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L与N 通入设备能否交换(顺序是否重要)?

楼主(2008-07-09):
交流电L与N 通入设备的顺序是否重要?

有的设备接线端子上标有L与N,实际接线时也搞不清墙上的插孔谁是L谁是N(除非有电笔),

弄混了不知对设备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一般没有问题,除非设备特别注明

楼主:
因为刚替小老板买了一个PLC S7-200  CPU224CN   AC220V/,   1300元,

交流电端子与输出点Q在一排,在最右边,就怕烧坏了,没法试验PLC,也不

交差。

网友B:
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我接的时候还是按照表示来的!!!

网友C:
规范是左火右零,如果在国外,无论工业用电还是民用电,都是严格按规范来的。国内有些人就偏偏喜欢随心所欲,所以国人做不出来好东西

网友D:
按照规定是左零线,右火线

网友E:
1、按照规定是左零线,右火线。一般安装还是按规范走的 ;

2、只是有的不需要接零或接地保护的单相设备,使用两眼插座,L与N的顺序无关;

3、如果需要接零或接地保护的单相设备,使用三眼插座,上孔保护、左N、右L的顺序可不能倒反;

4、如果你把左N、右L的顺序倒反,你的设备外壳会变成火线(TN-C);

网友F:
楼上的分析很详细呀!

网友G:
220v电器中很多开关时关的火线,所以接线的时候还是要分L N 的

网友H:
尽量还是按照规定接!

网友I:
一般来讲对电器是没有影响的,不信你把你家的电视机等电器互换一下试一试。对于设备就是怕有保护接零的措施这时接反了,就会闯祸了,呵呵呵。

网友J:
没有影响。。。。。。。。。。。。。。。。。。

网友K:
应该有影响,但是说不具体。

网友L:
一般来说电表都是左火右零的,,,,现在很多开关也是这样做呀,没有规矩了,自己注意点

网友B:
同时自己操作的时候注意一颜色来区分!!!!

网友M:
工程安装 不能错  家庭一般都有漏电保护 勉强可以 最好不要错 安全重要

网友N:
    有影响,影响不大。

网友O:
还是按规定的好!

网友P:
按规矩办事比较好!

网友Q(2009-11-10):
学习了  所说的规矩是国标码

网友R:
最好还是测试下吧,这不是电灯泡,可以随便接。

网友S:
对于使用的电器交流电输入单相L、N顺序无关紧要,就是器件上标出N输入它不会与外壳有任何联系,就是TN-C系统供电也没有联系不会造成触电,除非有碰巧漏电,L、N不接反同样会有问题,规定是对维修和开关关断有直接的联系,开关的正确的连接关断时要关断真正的火线L。对使用电器是没有关系的!三眼插座保护零线PE是绝对不能接错的关系到人的生命!对于系统TN-C实际上到了三眼插座已经变成了TN-C-S,插座内PE和N是不容许直接连接的,过去是不容许的不要说现在了!除非TN-C系统没有重复接地或在重复接地的后面PEN线断开,三眼插座保护零线PE与大地是零电位!对于使用的电器设备单相的相电压L、N220V和两相相电压L1、L2 220V使用没有任何的区别,电气设备使用就是需要220V的电压如果其他数据要就完全相同,无关乎用的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要得就是220V使用电压!使用电器上接地端绝不可能会与工作零线N有联系的!除非短路了!完全可以安全的连接上去无关乎L、N的正反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