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用的变频器输出缺相保护能有效保护电动机吗?三肯,普传,海利

楼主(2008-07-09):
最近很忧闷啊,接连烧了几台55kw的离心机电机,查查都是因为震动导致电机引线等断线造成长期缺相运行,绝缘过热老化损坏,领导要求我们打事故报告啊,郁闷~用的是三肯IHF-55KW的机器,怎么连缺相保护这种基本功能都不可靠,以前也遇到普传和海利也是这样,请大家谈谈是不是一般普通型的变频器都这样?除了矢量型的还有什么牌子的能有效保护?谢谢了

网友A:
缺相保护功能在变频器里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接个热继电器呀?保护电机.

网友C:
` ; ; ; ; ; 今天俺就碰到一个缺相的,一做塑料扣板的厂。报修说是15KW的机子风扇不转,接触器不吸合,里面器件烧坏熏得外壳黑了一片。俺去拆开,滤波单元一电容击穿,接触器不吸合导致启动电阻烧毁。其他无损坏。以上四个器件全都更换。空载,还是不成。由于此厂还有几十台变频器运行正常,所以排除了电源。查了N遍,才找到原因。该厂粉尘多,引起空气开关的其中2相接触不良,最终将变频器整挂掉。这里要告诉大伙的是,俺所接到的报修,60%以上是外部电路的问题,所以恳求大伙多排查一下,甭有事没事归咎于变频器上,这大热天把咱叫过去当电工使,是否贼不厚道点了。而参数设置不当也是很大一原因。除非是厂家是小规模,不然变频器不会这样脆弱的。

回LZ:

1,外部电路没问题么?

2,变频器都有低压保护,若输入电源没问题那么就看看负载是否有聚变。

3,电机过热和载波频率有关联的。

4,试用一下跳跃频率。

5,引线不益过长。

网友D:
好多非矢量型的变频器都有输入输出缺相保护功能,相关参数一定要设置好,但有的变频器(特别是小规模的厂家的)真的没有这个功能,虽然有低压过流保护更能,但并非都能起到保护作用,为此烧掉电机(甚至变频器),建议楼主加个过载保护器,选购时尽量买功能比较齐全质量比较信得过的牌子,有条件不妨试一下相关功能。

网友E:
4楼说的有道理,我支持

网友F:
呵自己加个热继

网友G:
英威腾的变频器都有输入和输出的缺相保护.这是出厂就有的,无需设置参数

网友H(2009-10-21):
德力西变频器就有输出和输入缺相保护,最新的产品上有。

网友I: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缺项保护造成的,可能是端子线松动电机端子烧坏,这种情况并未缺相,如果缺相55KW电机是不可能运转起来的还长期运转,你们应多加强检查了!

网友J:
想你说的这样是因为  有写变频器做的时候接地和缺项没有做

有这样的情况  电机线老化导致绝缘不好应该先报接地故障       如果烧断电机线的话就会报缺项或者会对地段路 报接地

DANFOSS对这一方面做的非常好    我曾静做过这样的实验    把输出线与地直接相连     或缺一项  一开机就会报故障保护

网友K:
深圳正弦也有的,输入 输出 缺相。

网友K:
楼主家的变频器肯定是大马拉小车。不然的话输出电缆断了,其余两相输出电流会很大的。变频器没输出缺相,肯定过电流报警的。

网友L(2013-06-22):
合康变频P0.105输出缺项保护功能, 出厂设置为1(有效)检测输出缺项故障。输出缺项保护故障代码Err09检查输出连接线,以及电机绝缘。

网友M(2013-10-27):
普传PI 7800有输入缺相保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