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FC不能在线监视

楼主(2008-07-10):
各位好  今天遇到一问题   西门子的程序是利用CFC编写的    以前用一切正常  今天再次用时 下载以后  不能在线监视 监控的小眼镜图标为灰色  请问一般有什么原因导致   谢谢

网友A:
如果软件是好的,估计没有完全被下载

楼主:
版主你好  后来系统恢复过 下载是在项目上连同硬件组态和程序一起下的 应该没问题呀。  而且同一程序 在另外台计算机和CPU上是好的

网友B(2009-06-02):
在线那个按钮点了么?选中了需要监控的程序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