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科威电梯并行微机板,电梯串行微机板

楼主(2008-07-10):
  并行电脑控制板 MDT—1000
文字说明:

1、支持梯形图编程语言
a. 兼容三菱FX2N指令集及编程环境;
b.为您进行二次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2、独特的程序加密方法
程序一旦加密将无法打开,解除程序被破译的后顾之忧。
3、显示可自由组态。
4、通讯功能
a. RS485通讯,支持固定协议和自由协议,波特率9600bps。
b. RS232串口通讯,兼容三菱FX2N编程口协议,波特率9600 bps。
c. 通讯接口全隔离。
5、内嵌实时时钟。
6、继承了PLC的高可靠性等优点。

电梯专用PLC MDT—2000
文字说明:

1、强大的通讯功能
a. CANBUS串行通讯,波特率5档可选,最大500K/S。
b. RS485通讯,支持固定协议和自由协议,波特率9600bps。
c. RS232串口通讯,兼容三菱FX2N编程口协议,波特率9600 bps。
2、支持梯形图编程语言
a. 兼容三菱FX2N指令集及编程环境;
b.为您进行二次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3、独特的程序加密方法
程序一旦加密将无法打开,解除程序被破译的后顾之忧。

串行电脑控制板 MDT—3000

文字说明:

1、强大的通讯功能
a. CANBUS串行通讯,波特率5档可选,最快可达500K/S。
b. RS485通讯,支持固定协议和自由协议,波特率9600bps。
c. RS232串口通讯,兼容三菱FX2N编程口协议,波特率9600 bps。
d. 所有通讯接口全部隔离。
2、支持梯形图编程语言
a. 兼容三菱FX2N指令集及编程环境;
b.为您进行二次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3、独特的程序加密方法
程序一旦加密将无法打开,解除程序被破译的后顾之忧。
4、显示可自由组态。
5、内嵌实时时钟。
6、继承了PLC的高可靠性等优点。

EP系列货梯专用PLC

文字说明:
1、兼容三菱FX2N指令集及编程环境。
2、RS485通讯,支持固定协议和自由协议,波特率9600bps。
3、RS232串口通讯,兼容三菱FX2N编程口协议,波特率9600bps。
4、通讯接口全隔离。

     你可以用自己的程序或者用黄石科威的电梯标准梯形图程序,

 如果用黄石科威的电梯标准梯形图程序,我们会保证你自己学会,能

独立的掌握使用,保护自己的工艺.

  相关资料可以去 www.kwzk.com 查询,

   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联系我:  xfcxhy@163.com    夏

网友A:
顶!顶!顶!!!

科威公司资深工程师已将电梯控制写成一本教材.

选部分上来供参考:

第三章 电梯串行微机板CAN的功能及定义 125
3.1 CAN网络的硬件体系 125
3.2 CAN通信资源及CAN通信寄存器 127
3.2.1 CAN通信资源 127
3.2.2 CAN通信寄存器 128
3.3 CAN网络的构造 130
3.3.1 CAN网络构造 130
3.4 CANSET软件 131
3.4.1 CANSET软件安装 131
3.4.2 选择网络设备 131
3.4.3 添加/删除网络设备 131
3.4.4 配置网络设备 132
3.4.5 将配置文件下载到主站 133
3.5 CAN网络运行监控方法 138
3.6 CAN网络应用 139
3.7 电梯串行微机板资源规划说明 141
3.7.1 内部数据寄存器D资源规划说明 141
3.7.2 内部辅助继电器M资源规划说明 142
3.7.3 电梯串行微机板与内选板、外呼板之间通讯数据交换流程图 142
3.8 CAN-BUS通讯程序 143
3.8.1 CAN通讯与程序对应的编程 144
3.8.2 CAN网络运行监控方法 145
3.8.3 显示屏进行CAN通讯监控 146
3.9 串行端口的连接 146
第四章 调试 149
4.1 通电前的检查 149
4.1.1 机械装配检查及确认 149
4.1.2 电气装配检查及确认 149
4.1.3 各种接地检查 149
4.1.4 编码器接线及装配的检查 150
4.2 安川G7变频器基本参数设定 151
4.3 电机自学习程序(使用安川G7变频器) 151
4.4 慢车调试 152
4.5 井道自学习 154
4.6 快车调试 155
4.7 舒适感调试 155
4.8 减速距离的确定 156
第五章 故障分析与诊断 156
5.1 控制部分故障分析及排除 156
5.2 拖动部分故障分析及排除 156
5.3 MDT-3000串行电梯微机板显示屏故障描述与诊断 157
第六章 参数设置 158
6.1 功能设置 158
6.2 时间参数设定 160
第七章 电梯控制器显示屏操作手册 162
7.1 概述 162
7.2 各画面操作说明 163
第四部分 科威串(并)行微机板控制系统软件介绍 174
第一章 开关门回路 174
1.1 关门回路 177
1.2 开门回路 179
第二章 电梯的自动定向功能 180
2.1 外呼,内选按钮和登记信号以及层楼信号的资源分配 182
2.2 外呼按钮登记过程 182
2.3 内选按钮登记过程 184
2.4 自动定向回路 185
2.5 司机定向功能 189
第三章 减速、翻号与停层 191
3.1 消除高速计数器的积累误差 191
3.2 减速点的产生过程和翻号 191
3.3 减速停层信号M75 200
3.4 平层 204
第四章 电梯单层和多层运行自动分速功能 205
4.1 判断单层和多层运行功能 205
4.2 单层和多层运行自动分速功能 209
第五章 上行和下行运行继电器M85,M86 211
第六章 外部硬安全保护和内部软安全保护 215
6.1 外部硬安全保护 215
6.2 内部软安全保护 215
第七章 其他功能 219
7.1 井道自学习功能 219
7.2 锁梯功能 223
7.3 错层保护功能 224
7.4 故障历史记录 224
7.5 输入X单元和输出Y单元的映射区在内存M继电器资源分配 225
7.6 电梯串行控制梯形图软件与电梯并行控制梯形图软件的区别 227
7.6.1 电梯串行控制梯形图软件与电梯并行控制梯形图软件的区别 227
7.6.2 将CANSET配置文件下载到主站(即串行微机板) 228
附 录 230
附录一 标准梯形图程序及注释 230
附录二 继电器电梯控制技术 279

有兴趣的朋友请致电:13972777861,朱工

网友A:
详解24层站梯形图程序的《电梯控制》一书已正在受理免费赠阅申请中!

申请表地址如下:http://www.kwzk.com/ypshow_news.asp?id=835

联系:0714-3802745,刘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