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中的问题:恒压供水低用水量时,水泵频率不下降

楼主(2008-07-10):
求助: 我用的是爱默生和三肯的变频器,恒压供水,用于生活供水。在用水量很小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总维持在44Hz左右,水泵的转速很高,造成泵体内的水发烫、很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急盼解决。 谢谢了!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A:
要求管网的压力太高压,我估计在12公斤以上.

网友B:
我的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急盼解决。你早该如此了。

管网压力高,管网容积小,监测点不科学,止回阀不好。

网友C: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我以前见过很多用TD2100做恒压供水的,都没有问题!

也许是你参数设定有问题吧!

你看看97:压力指令参数设定多少?

还有下限频率的大小!

网友D:
管网设定压力过高,水泵需要持压。

网友E:
是不是你的下限频率已经是44Hz了 。再仔细看看设置参数

楼主:
泵的扬程是77米,设定压力为0.7MPa,变频器097设定的是0.550,未设下限频率

网友C:
那你看看你的压力反馈回来的信号是不是正常!

你用水量小,但是你的水压和你设定的压力之间的关系!你看看你用水量少的时候,水压是多大~

有时候你的水压信号会有误差的!

网友F:
水泵需要较高的频率输出来维持管网压力,可在管网中增加气压罐等设备,变频进行休眠设置

网友G:
44Hz时,水压是多少?

网友H:
就这样了,水泵的扬程只有77米,压力设定在0.7MPa,水泵只有在接近工频时才能达到你所设定的压力,所以变频器的频率会一直很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并非在工频时才能达到0.7MPa,你的系统是恒压供水,如果系统中所有的用户全部不用水,相当于出水阀门被关闭,水泵的出口压力将升高,升到水泵能够达到的最高压力,肯定超过0.7MPa。

网友I:
学习,刚刚接触恒压供水.

网友J:
“用水量很小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总维持在44Hz左右,水泵的转速很高,造成泵体内的水发烫、很热。”

1、根据水泵的流量Q、扬程H曲线,是一个下降的曲线;

2、水泵的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3、当流量小时,电机功率下降,转子转速要升高转差率减小,扬程压力升高;

4、这时,检测装置应该检测到压力增大,而使变频频率下降,同步转速下降,转子转速下降,功率下降,最终控制压力不上升而恒定;

5、所以你说水量小时压力很高是一种不正常故障运行状态;

网友J:
6、这个时候应该是变频器工作频率最低的时候;

7、如果PID自动运行工作正常,你检查频率下降是否受到限制的缘故!!!

网友J:
8、你还可以用手动的方法,能否调低变频器的频率,如果能调低,看看压力下降到给定压力?

9、通过手动各参数的变化,判断故障原因。

10、如果你愿意,你把参数变化情况说出来,我想大家会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J:
11、如果是水量很小时,水泵运行频率在44Hz左右,压力正常为给定压力,并不高,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12、从这点说,是一个弊端,水泵效率极低,还不如用工频很快泵一些水后,停机间歇供水省电!!!

网友J:
13、看来恒压供水,在流量很小时,由于水泵效率低下,系统并不省电,而是费电;

14、不如让泵机额定运行,多抽些水,水压高不了多少也费不了多少电,间歇供水反而省电;

15、或者是启动一个高扬程低流量的水泵;

网友K:
3Q刘志斌大侠,学习了.

我公司也常出现这问题,工频运行前面常常是电机发热,水压不稳定.后来22KW电机跟水泵换成37KW的,问题就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急盼解决。你早该如此了。

管网压力高,管网容积小,监测点不科学,止回阀不好。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H:
像楼主这种情况,应该选择高扬程,低流量的水泵才对,如果你的水泵扬程接近于用户要求的工作压力,采用变频供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变频器为了维持工作压力,频率是不可能下降很多的,在44HZ运行很正常,除非你使用螺杆泵、齿轮泵类等正位移泵,离心泵的工作特性决定了你的变频器频率不会下降下多,通常我们在做变频供水的时候,离心泵在30HZ以下几乎不会出水的。

网友J:
     “不如让泵机额定运行,多抽些水,水压高不了多少也费不了多少电,间歇供水反而省电 ”

1、如果流量减小到一定值时,自动提高给定压力,使泵机进入满负荷运行,当压力扬程达到一定高度时,即储水量足够时,将泵机关闭;

2、当扬程压力下降恢复到原给定压力时,泵机变频起动,此时根据实际供水流量决定进入那种工作状态:

1)如果系统流量大,进入恒压供水状态;

2)如果系统流量小,进入间歇性供水状态;

网友J:
我来讨论一下恒压供水的问题:

以水塔供水为例:

1、设水塔储水灌高4m;

2、设储水灌底到下水面扬程高度40m;

3、如果采用间歇性供水方式,供水平均能耗扬程为42m;

网友J:
4、如果采用恒压供水,给定压力扬程为40m ,供水平均能耗扬程为40m;

5、采用恒压供水节电率为(42-40)/42 = 5%;

6、由于间歇性供水方式,泵机满负荷运行,处于泵机高效运行区;

7、采用恒压供水时,变频运行的水泵在流量接近额定流量时,效率在高效区;

8、采用恒压供水时,变频运行的水泵在流量远小于额定流量时,效率在低效区,耗电增加;

9、就是说实际节电率小于5%;

网友J:
10、设储水灌底到下水面扬程高度20m,节电率小于10%;

11、设储水灌底到下水面扬程高度10m,节电率小于20%;

12、那就是说恒压供水,越是低扬程、大流量供水,节电率越高;

网友J:
13、那就是说恒压供水,越是高扬程、小流量供水,节电率越低;

14、所以恒压供水适宜低扬程、大流量供水系统;

网友M:
水泵选择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建议还是改用大扬程,低流量的水泵,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也能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N(2008-11-03):
都讲了一大堆话,实际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和一楼讲的一样,用的是VM05变频器,没有用供水控制模块,PID调节是有效的,多级泵扬程6KG,设定值5.5KG,达到水压值以后,一般运行在42-43Hz之间,频率不再下降,我比较同意水泵效率低,运转是为维持管网压力的说法,请高手给以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

网友O:
TD2100运行中3相无输出,重新送电又正常,估计一个礼拜出现一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K:

3Q刘志斌大侠,学习了.

我公司也常出现这问题,工频运行前面常常是电机发热,水压不稳定.后来22KW电机跟水泵换成37KW的,问题就少了.

还是水泵功率低

网友Q(2011-08-11):
变频供水中确实有这个情况存在,我的处理办法是用PLC加模块来解决的,具体做法是在程序中,写一段程序,并把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也接入PLC的模拟量模块中,通过监控水泵运行电流来判断用水量是在什么情况,因为电流可以比较好地反应水泵的负荷状态。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加装流量传感器。前一种办法,要恒压供水经验相当丰富,编程技术比较熟。

网友R(2014-09-17):
我的泵扬程是62米,设定压力4公斤,也存在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S:
1,止回阀起码装2个,一个在水泵和压力表之间,另一个看你实际情况装

2,压力表,远传压力表误差太大,同一个压力,反馈量偏差蛮大的,如果误差可以接受,也要用防震的。

3,你需要设定的压力的在压力表量程的中间值,反馈给变频器的信号,尽量选择大数值的。

4,压力表精度和反馈给变频器回馈量有保障的情况下,就可以改变频器参数了。

网友S:
5,pid设定值,在你调试的时候,用模拟电位器给定,调试成功后,选择数字给定

6,最小给定量,最小给定量百分比,最大给定量,最大给定量百分比,你的给定量一定要在最大最小给定量之间,不然你试试,变频器鸟不鸟你。

7,允许的偏差范围,比如你设定4kg压力,你允许的误差是0.5公斤,那实际压力在3.5kg~4.5kg时,不做调整。允许的误差越大,变频器越清闲。

8,睡眠频率设定

9,休眠,还是4kg压力,做0.5kg误差,设置300s时间,在3.5kg~4.5kg压力范围内,并且运行频率在睡眠频率之下,保持300s进入休眠,设定一个3kg的苏醒值,苏醒时间30s,在压力低于3kg压力30s后苏醒.

================================

如果你的实际用水量偏差比较大 ,建议你使用两个或者更多的水泵,水量大的时候用主泵,水量小的时候切换成小泵保压,不使用的泵,最好能和主水路切断。泵的类型,看你的情况和预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