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PROTOOL CS中用RT模拟器

楼主(2008-07-10):
自己做了一个小项目,程序已编,组态也完成,由于目前还没有硬件,本想用RT模拟器模拟调试一下画面,可发现在CS工具条中没有RT模拟器图标,而打开其他项目时又有RT模拟器并可以模拟,本人经验有限望哪位老师赐教,感谢

网友A:
在应用protool6.0的时候,当组态好一个画面以后,编译通过以后,准备启动的时候,在工具栏上面有两个图标,一个是“启动protool/protool RT”,另外一个是“启动protool/pro 模拟器,启动protool/pro 模拟器离线模拟运行

楼主:
在办公室电脑起动protool6.0后,新建一个项目不用组态画面,在工具栏上面就有两个图标,一个是“启动protool/protool RT”,另外一个是“启动protool/pro 模拟器;办公室安装的是英文版windows xp sp2,我家安装的是windows xp sp1。但是在我家安装protool6.0英文版后,就发现在CS工具条中没有RT模拟器图标,而打开其他项目时又有RT模拟器并可以模拟。
楼上的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吧

楼主:
我家安装的是中文版windows xp sp1

网友B:
是不是你所选用的屏型号不支持RT仿真啊。

楼主:
TP270不支持RT仿真吗?我在办公室用相同的步骤就可以

网友B:
 ;

这是没有安装ProTool Pro RT之前的抓图,提示我没有安装ProTool 运行系统。你的是不是没有图中被圆圈标出的部分图标?

网友B:
我安装好ProTool Pro RT软件后,重新启动电脑后就可以运行ProTool Pro RT了。

建议你再新建一个简单的TP270的项目,做一些简单的上下翻页的画面,再运行ProTool Pro RT试一试。如果还是不行,你就卸载ProTool ,重新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可能就是你的XP系统有问题。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对XP系统要求很严格,稍有不合适就会安装不好的。

楼主:
我安装protool,但是新建项目没有图中被圆圈标出的部分图标,而打开其他项目时又有RT模拟器并可以模拟,很奇怪。我在看看吧。谢谢楼上的支持。

网友B:
你要新建TP270项目才可以显示ProTool Pro RT图标的。如上图,选中TP270后,点击完成。

网友B:
这是我新建的OP35的项目,就没有ProTool Pro RT图标。你看一看,你新建时,是不是选择的TP270。TP27也是不能显示ProTool Pro RT图标的。请你注意一下。

网友B:
你比对一下上面的两个图。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样。选择的TP27,而不是TP270。

网友B: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受益匪浅,学有所用.

网友D:
我的是怎么回事啊帮帮忙

网友D:
ProTool Pro CS打开项目出现“转换OID 5==OID_POB_CTDRIVER_MANAGER时出错。

网友E(2008-09-22):
各位高手,为什么会出现上面得问题啊,选一个出现模拟器,选另一个就步出现模拟器了.都在一个软件上啊

网友F(2008-12-26):
ProTool Pro CS打开项目出现“转换OID 5==OID_POB_CTDRIVER_MANAGER时出错。“文件格式错误”对话框和“不能打开组态”对话框,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