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C105

楼主(2008-07-10):
我现在用的是300的CPU314-2PTP,想用CPU的AI0做模似量,看到有的程序用数据转换成浮点型,不知道怎么能读到AI0的数值,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能看到这个贴子的同仁。

楼主:
我在线等待大家的回答,没人做模拟量吗?

网友A:
FC105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1)) * (HI_LIM-O_LIM)] + LO_LIM

常数K1和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

B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 7648与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

通过设置LO_LIM > HI_LIM可获得反向标定。使用反向转换时,输出值将随输入值的增加而减小。

FC105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INT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实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为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性。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性。
OUT 输出 REAL I、Q、M、D、L、P 转换的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网友A:
更多详细资料可以到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搜索下载.

楼主:
谢谢这么朋友的指教,还有不解如下:FC105的IN 需要的是INT,我因为提取不到AIO这个通道输入的电压值,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所以和FC105没法结合起来,

本PLC的AI0地址是752,那要怎么编程能联系起来呢, I   Q       D      L   P  ,都是什么存储器里的?

网友B:
可以看在STEP7中FC105的使用帮助,下面是具体使用:

网友C(2008-12-03):
怎么我调用的FC105不一样呢?
请教一下各位,这些带问号的各输入引脚的含义是怎样的?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知道引脚含义,无法定义。。

网友D:
从标准库里直接调用即可

楼上展示的很明白很清晰

网友C:
功能块中BG、 KNKD、 OGR、 UGR 、XA....BU 各引脚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E:
库调用时,有好几个地方有FC105的,要看清楚

网友F:
2楼的和5楼的加一起就很详细了,看这两楼老兄的就OK了

网友C:
更多详细资料可以到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搜索下载.

没有啊 搜不到 搜到的都是像 2楼所说的。

我所调用的功能块脚跟他介绍的不一样

功能块中BG、 KNKD、 OGR、 UGR 、XA....BU 各引脚分别代表什么? 知道的告诉一下了,急。。。

网友C:
版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BG、 KNKD、 OGR、 UGR 、XA....BU

网友C:
有人能帮帮忙吗?真的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G:
他有毛病  最好别用它

网友H:
一般都是自己编写模拟量转换

网友H:
fc105要和fc106搭配用

网友I:
5楼写的对 ,就是那么弄的

网友J:
standard library 下TI-S7converting blocks FC105  你找的库不对

网友K(2009-01-02):
看好个引脚的功能和定义就可以了.如果嫌不好,自己做读取程序

网友L(2009-04-22):
我的 到的也是6楼这样的块!但是块不运行!!!

网友M:
请问FC165如何使用

网友N(2009-05-26):
看好选择的文件夹是否正确,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5下的是S7用的

网友O:
在西门子自动化网站上有相关资料呀

网友P:
其实以上各位对初学的人来用fc105来说,讲的都不够明白,有些注意的问题也没说出来,用fc105如果是直接的外部输入,在符号表里必须将其数据类型设置为int,默认ai符号表类型为word,如果这样外部点是添加不进fc105的输入端的,同理fc106也是如果是内部输入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Q: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输入类型改为int型,也还是只能运行一个扫描周期,之后就停下了

网友Q:
看来程序还真是得调呀,原理很简单,编好程序确实另一回事了

网友R(2011-06-07):
FC105/FC106就是。

1、FC105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K1)) * (HI_LIM-LO_LIM)] + LO_LIM
常数K1和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
B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27648与27648之间,因此K1 = -2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
通过设置LO_LIM > HI_LIM可获得反向标定。使用反向转换时,输出值将随输入值的增加而减小。
2、FC106
UNSCALE功能接收一个以工程单位表示、且标定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输入值(IN),并将其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将结果写入OUT。
UN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IN-O_LIM)/(HI_LIM-O_LIM)) * (K2-1) ] + K1
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常数K1和K2。
BIPOLAR: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27648和+27648之间,因此,K1 = -2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和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或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网友C:
读取PIW的值,自己编一段数据处理程序了。

网友S(2015-10-29):
引用 网友P:
其实以上各位对初学的人来用f网友Q105来说,讲的都不够明...

就是这个问题呢,应该怎么输入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其实以上各位对初学的人来用f网友Q105来说,讲的都不够明...

是否可以将符号表里的PIW的默认数据类型改为INT?

网友T(2016-02-22):
又学到了不上。。。。。。。。。。

网友U(2017-01-05):
回复六楼云峰,西门子标准库里有两个FC105,您要注意这2个FC105在库中位置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名称是SCALE。S5-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名称是Read Analog Value 464-2。对于常用的S7模块,您要用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同理,FC106也有两个,调用时多注意”而你调用的就是用于S5的FC105.

网友V(2017-04-27):
引用 网友U:
回复六楼云峰,西门子标准库里有两个FC105,您要注意...

请问,那么我们啥时候会调用S5-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