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QC24通迅

楼主(2008-07-10):
各位大虾,我现有一套Q系系PLC,主机是Q06,后带有一QJ71C24通迅模块,现想用计算机通过485转换器通过C24读取CPU数据,应如何操作.

网友A:
如果您想通過Developer軟體對Q系列的下載程式,那么可以參考自助資料庫的這個文檔。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8071010204000001

由于剛剛上載,還未通過審核,請明天下載。

以上!

楼主:
谢谢1楼的高手了

楼主:
我现在是想用一台永宏FBS的PLC通过485通迅与QC24进行通迅,读过永宏PLC将数据读写入C24中,以此来控制外部设备的运行.

网友B:
这样做烦啊,用什么协议呢,好像没有共同的,只好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