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掉输入电压,是何原因?

楼主(2008-07-10):
变频器带电机掉输入电压,是何原因?一台机器坏了模块修好后上电正常。但是带上电机启动,加上频率后,输入电压从450V(DC),380V(AC)慢慢的往下掉?实在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电压掉到多少?测输入电流是多少?

楼主:
电压掉到400V以下就跳低压故障,继电器脱开,我是用直流加压器加压的

网友A:
关键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就是输入电源的容量不够,或者是电源进线有接触不良,造成一带负载就有压降的现象,如果电流偏大则肯定是变频器或电机有问题。

网友B:
模块是新的吗?电解电容有问题吗?

楼主:
模块是新的!当时我也考虑到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就把电容去掉了,直接带电机,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是否电源缺相?

我们曾经有过,SIEMENS变频缺一相电,当时没发现,居然还能用,而且还用了10多天,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变频器的频率不能超过30Hz,一旦超过,立刻报欠压,经再三检查,发现变频的输入少相电。修复后,再也未出现欠压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否电源缺相?

我们曾经有过,SIEMENS变频缺一相电,当时没发现,居然还能用,而且还用了10多天,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变频器的频率不能超过30Hz,一旦超过,立刻报欠压,经再三检查,发现变频的输入少相电。修复后,再也未出现欠压现象。

呵呵 俺们也碰到过

网友C:
前些天,有一电工电话告诉我,说普传(PI168)变频开不了,我问他,变频上有什么故障指示,他说是“LU”,我当时告诉他,是欠压,要么是电源缺相电,要么是变频确实坏了。经检查,结果还真是缺相电。

网友E:
是电源缺相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F:
一般是变频器进线端开关触头或接线端接触不良,进线电源缺相。不过380v(AC)整流滤波后应该有500多V直流电呀!还有楼主所说的380V(AC),是面板显示的还是用万用表测到的,电机电流是多少?应该讲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G:
有可能是充电回路故障或输入整流桥不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