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新笔记本中S7-400的硬件配置?

楼主(2008-07-10):
如果笔记本中的硬件配置和PLC的硬件配置不一致,能否通过上传更新硬件配置呢? 如果不能,有没有其它快捷的办法使笔记本和PLC的硬件配置一致呢?

网友A:
最好先更新一下您的硬件库后,然后再上传硬件.

楼主:
谢谢!上传之后如何保存呢?

网友B:
直接上网更新,即快又简单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回答,我试过了,上传之后没有保存按钮怎么办呀!

网友C:
必须更新本本上的硬件,否则不行的

网友D:
首先将你的电脑上的硬件库进行更新,然后再上传!

网友E:
在HARDWARE里面在线更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