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请教

楼主(2008-07-10):
     最近研究安川变频器,在快速设定模式时,c6-02  c6-11的设定是载波频率,默认的是6khz   ;请问:

载波频率的这个值是根据什么设定的,因为还有2kHZ, 4KHZ ,8KHZ 可选。

而且以前安川是用G7的11kw在电梯上,推出了L7电梯专用后,厂家普遍反映载波频率不一样了,需要调整;

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应该也有载波这个的吧,这个载波频率到底会影响什么呢?

谢谢~

百度上搜了一下,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说是一个信号的载体波~

网友A:
载波频率是指变频器逆变输出模块的控制信号频率,频率越高,变频器输出波形越接近正弦波,一般情况不用调,只有在要求低噪的情况下才调高,但载波频率调高变频器要降额使用.

网友B:
载波频率就是开关IGBT的频率

越高,噪声越小(因为避开了人耳的听音范围),输出波形变好(实际也不一定,跟负载端有一定关系),同时,IGBT发热越大,所以,要将、降额使用

网友C:
适当的提高载波频率可以改善电流以波形。还可以减小电磁噪声。缺点是载波频率越高,则每个周期中死区的累计值越大,变频器输出电压的平均值越低。

楼主:
载波频率就是开关IGBT的频率啊

我似乎有点懂了~

谢谢大家~

不过似乎选用多少的频率还不是很懂?

网友D:
原来如此啊 真是受教了 载波频率就是产生PWM的频率啊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经过高频(2KHZ-16KHZ)调制过的低频(0HZ-400HZ)

网友F:
载波频率高,马达噪音底,但马达发热多(损耗高)。载波底噪音大,但发热少。

网友G:
载波频率高,电机噪音小发热低,但变频器发热高;载波频率小,电机噪音大发热大,变频器发热低。

楼主:
虽然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不过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