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08-07-10):
不是电机滑环,功能差不多,不知道学名是什么,型号是什么?

网友A:
那三颗螺丝是不是接线柱阿?

楼主:
是接线柱,现在这个东东有两项通了,我判断是坏掉了,可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怎么去买啊

网友B:
没见过啊,....................请高手看看啊

网友C:
和电机滑环一样只是尺寸不好找

网友D:
就是个集电环,为什么要知道型号?拿上安装设备型号不就得了!厂家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集电环,为什么要知道型号?拿上安装设备型号不就得了!厂家知道。

网友F:
这东西可以定做的,拿上样品就行,量量尺寸就能做

楼主:
这个设备什么标志都没有了,太老了,没办法知道是哪里出的,看来只能找人做了……

网友G:
找厂家吧,就这么几道.偶们用的是7道和10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