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 1500 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07-10):
刚接触 PLC,想请教大家:我要用MicroLogix1500 1764 LRP Series C 通过1761 NET-ENI 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通讯,

请问我要如何设置1761 NET-ENI的IP地址,要用到什么软件??

还有我需要把要上传的数据放在哪个区???????(比如西门子S7-200要上传的数据需要放到V区)

通讯时在 RSlogix500软件中要用MSG 指令编程吗???????

谢谢!!!!!!!!!!!!!!!!!!!!!!!!!!!!!!!!!!!!!!!!!!!!!!!!!!!!!!!!!!!!!!!!!!!!!!!!!!!!!!!!!!!!!!!!!!!!!!!!!!!

网友A(2008-09-09):
ENI有一个自带的软件,设置好IP就可以和CPU通讯上了,HMI正常设置就好。

网友A:
用ENI只是个通讯方式,没有地址的特别限制,更不用MSG指令,连接上就和串口通讯一样。(软件本里没有了,名字是ENIWUtility301

网友B:
用BOOTP-DHCP Server设置IP

网友C:
计算机不要超过2台,多了会通讯中断!!

网友A:
计算机数量没有限制,我工程上用了至少4台,3个工控机一个笔记本连接上正常使用。

网友D:
只要设好ENI的端口和IP,它就是一个透明网关,通讯不需要什么数据转换和命令,通讯就和集成以太网口的CPU是一样的,在RSLinx里添加以太网驱动找到的就是SLC,RSLogix500通过该链路即可在线。

网友E:
如鞍山小张所述,到网上去下载一个ENIWUtility301软件,免费的.通过软件给1761 NET-ENI 模块设置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记住IP地址要和通讯的计算机设置为同网段,否则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