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 电量表?

楼主(2008-07-10):
    偶今天接到一任务,给2节风帆电池 (12V/节)  24V,配电池 电量表。   该表能够显示电池的电量。还得设计电路,电池电量不足,就

给充电,充满后自动断开充电电路。  没接触过这东西,得麻烦各位大虾指点。

    市场上有没有这种表买?

网友A:
看看手机充电电路。

网友B:
充满后自动断开充电电路应该有办法。电池电量表是什么作用?指示已充电量?还是剩余电量?我想充电电量应该有办法,但重要的是剩余电量,这个难度恐怕非同一般,也就是说:那家伙是相当的难!不知道楼主的任务对精度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具体指标,只要有一个表或液晶屏,上面有指针或数据就行,那就容易的啦。

楼主:
       这个表主要用来在工作时显示蓄电池内剩余电量, 及充电是否充满。   弄个表 或者  屏也就行了 ,有指针或数据就行, 精度要求等级低。

    蓄电池用来启动大功率柴油机及 照明、电磁阀和其他检测仪表 。      柴油机工作的同时带动充电发电机   给蓄电池充电。

请指教!

网友C:
有点麻烦

网友D:
有点麻烦 。请搜 矿灯充电控制 。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打算买个指针电压表给并上去算了。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这样也是可以的。如果要指示剩余电量多少安时,那就难多了。和现场温度、负载大小以及蓄电池新旧等都有关系。

建议把这个指针表的刻度盘做一个简单的加工:在21V到28V的区间画上绿线,表示安全使用区。充电到绿线右端点,就是充满了,放电到左端点,就必须要充电了。

那太好啦!如果用到绿线一半的地方,岂不是电量还剩下一半?这电量表不就成功了?

不是的啦!蓄电池放电特性可不是线性方式,尤其是放电终了时电压下降很快。但有个表再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就能大致掌握它的特点。总比没有表好啊!

网友E:
你查一下2006电子报合订本的上面好像有这个电路。

楼主:
撒话也不说了,谢谢!各位大虾

 电动摩托上也有类似表,蛮漂亮的。 得找个厂家给做一个。

把电压表给 并上去,还得把它装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