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工应知应会问答

楼主(2008-07-10):
1.从事电力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答;电力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能参加作业:

(1) 经医生诊断无妨碍从事电力工作的病症,如心脏病、精神病、癫痫病、

聋哑、色盲病、高血压等;

(2)具备必要的电力专业知识,熟悉《安规》有关内容,并经考试合格;

(3)应会触电急救知识。

2.电力工作人员应严格做到什么?

答;电力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努力钻研技术业务,熟练掌握本职工作,关心同志的安全,坚决克服各种不安全因素,防止事故发生;

3.工作票的有效期为几天?工作间断24小时后应怎么办?

答:工作票的有效期间不得超过三天。工作间断超过24小时应重新填发工作票。

4.工作许可制度中规定停、送电耐严禁什么?

答:严禁约定时间停电、送电。

5.在条件复杂,有触电危险豹工作应做到怎样监护?

答;应设专职监护人。专职监护人不得兼任其他工作。

6.发现断线接地后人员不得接近多远的距离?

答:在室外有断线接地时,人员不得接近接地点8米以内,在室内有高压接地时,人员不得接近接地点4米以内。

7.为什么不允许带负荷操作隔离开关?

答:隔离开关没有消弧装置,其技术条件中也没有断流能力的要求,用它切断负荷电流,会产生弧光短路,造成设备烧毁等大事故,同时由于强烈电弧发出大量热和光,还会电击和电伤操作人员。

8.什么叫接触电压?

答;在接地短路回路上,人身同时接触距设备水平距离为0.8米,沿设备垂直距离为1.8米的两点时,所承受的电压称为接触电压。

9.什么叫跨步电压?

答:人站在接地短路回路上,两脚距离为o.8米,人身所承受的电压,称为跨步电压。

10.什么叫对地电压?

答: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其接地部分与大地零电位之间的电位差称为接地时的对地电压。

11.人身安全“十不准”是什么?

答:(1)股道施工不准不设好防护就开始作业; (2)不准不了望就穿越铁路;

(3)不准扒车代步及车不停稳就上下; (4)不准违反规定在电化区段攀登杆塔作业,对电化区段各项设备进行停电维修时,必须按规定设封线,要确认无感应电压才能工作;

(5)不准不带安全帽,不设安全网,不穿防护服作业:

(6)不准坐在汽车端部边框或较高货物上及货物易于串动的空隙中;

(7)不准携带笨重工具和材料登高作业;

(8)不准使用不合格的防护用品,安全工具及测试设备,

(9)不准钻车或在车辆下乘凉,坐卧休息和顺道心枕木头行走;

(10)不准带三品上车和送亲友带三品上车。

12.电力工作前必须做到的“六确认”是什么?

答:(1)确认工作任务、时间、项目要求:

(2)确认作业对象准确无误,(3)确认工作环境、范围具备安全条件;

(4)确认程序方法符合标准化; (5)确认工艺质量符合技术要求;

(6)确认试运性能达到预定要求,完工手续办理齐全。

13.电力工作“四必须”是什么?

答;在电力设备上工作,要坚持三票一簿,一人操作一人监护和停、检、封、挂、摘、拆、送、验制度,严格执行四必须;

(1) 在高压变配电设备上及涉及高压设备停电或做安措以及两路供电的低压线路上作业时,必须办理停电作业工作票;

(2)在低压设备上带电作业时,必须办理带电作业工作票; (3)在单一电源供电的低压线路测量电压、电流、拉合高压开关的单一操作时,必须填用安全工作命令记录簿,

(4)在配电设备上操作必须按规定办理倒闸作业票。

14.:电力作业三不停电是什么?

答;(1)没有正确韵工作票、倒闸票不停, (2)没有联系好,登记要点没签字同意不停,

(3)任务不明、停电及影响范围不清楚不停.

楼主:
15.电力作业六不送电是什么?

答; (1)没有工作领导人(执行人)的签认许可不送;(2)没有办理正确的倒闸票不送;(3)送电范围不清楚不送; (4)没有监护人不送,

(5)安全措施没有全部拆除不送;(6)工作现场未检查、工作人员未全部撤离不送;

16.停电检修长大走廊电线路时“一必须”是什么?

答;必须二人一组、互相监护、交替前进。

17.登杆作业“二必须”是什么?

答;(1)必须在登杆前检查脚扣、安全带完好合格;

(2)作业时必须将安全带系在电杆或牢固的构架上。

18.电力设备操作、检修、十五禁止”是什么?

答;(1)禁止随意解除或变更保护方式和定值(熔丝、容量);(2)禁止在不符合并相条件的设备上并相; (3)禁止使用有严重病害的设备或超负荷使用设备; (4)禁止查找故障的人员走在线路底下; (5)禁止用约定时间的方式停电、送电; (6)禁止工作人员及导电工具侵入规定的安全距离;(7)禁止工作人员未得到开工命令就作业, (8)禁止工作人员未经许可擅自移动或拆除临时遮栏和标示牌; (9)禁止变配电室值班人员把已在设备上加锁的钥匙随意交给其他人员; (10)禁止在雷电时倒闸作业和更换保险丝; (11)禁止在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回路上工作; (12)禁止触及接地极断开后的接地线和设备; (13)禁止在地面和通道上敷设临时电线或将配线管浮在地面上; (14)禁止在拆除旧线杆时实然剪断导线或拉线;

(15)在室内高压配电盘操作分闸时,禁止先断隔离开关,后断油开关(真空开关),合闸时禁止先合油开关(真空开关),后合隔离开关。

19.电力设备操作、检修“二不准”是什么?

答;(1)不准工作票签发人兼任工作执行人,工作执行人,工作领导人均不能兼任工作许可人;(2)不准使用超期工作票和工作间断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工作票;

20.电力设备操作、检修“二必须”是什么?

答;(1)掐火断线时必须先断火线,后断零线。接火时必须先接零线,后接火线;(2)人为切换自闭互供箱主、备电源时,必须测量要使用的电源正常,信号在红灯时进行。

2 1.什么叫高压?什么叫低压?

答: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上视为高压;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为低压。

22.使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变压器,零线电流不应超过低压额定电流的多少?

超过怎么处理?

答:使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压器,零线电流不应超过低压额定电流的25%,

如果超过应进行负荷调整。

23.测量1千伏以上和1干伏以下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用什么兆欧表?

答;测量1千伏以上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用.2500伏的兆欧表;测量1千伏

以下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用1000伏或500伏的兆欧表。

24.直线动力架空线路低压横担距杆顶多少毫米?

答:直线动力架空线路低压横担距杆顶为150—200毫住?/P>

25.直线动力架空多层线路高压和低压横担的距离为多少?

答:多层架空电力线路低压和低压横担的距离为600毫米,转角为300毫

米,高压横担距低压横担的距离为1200毫米。

26.高压接地封线,接地极插入地下是多少?

答:接地极插入地下为600毫米。

27.在电力设备上作业时“两穿四戴”是什么?

答:两穿为:穿工作服,穿绝缘鞋;四戴为:戴手套、戴安全帽、戴低压试

电笔、戴工作包。·

28.对一级二级负荷停止供电多少小时就构成重大大事故?

答:对一级负荷因事故停止供电4小时及以上对二级负荷因事故停止供电

8小时及以上者就构成重大大事故。

29.常用的兆欧表按电压等级分为几种?

答:常用的兆欧表按电压等级分为;500伏,1000伏,2500伏三种。

30.用户受电端的电压波动应不超过额定电压的多少?

答,(1)35千伏及以上高压供电土5%。

(2)10千伏及以下高压供电和低压电力用户土7%。

(3)室内外一般工作场所照明,电气集中通信电源室受电盘+5%一一10%。

(4)自动闭塞信号变压器二次端子土10%。

31.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是什么?

答;工作票制度(包括口头命令或电话命令), 工作许可制度,

工作监护制度,工作间断和转移工地制度;工作结束送电制度。

32.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是什么?

答:停电;检电;接地封线;悬挂标示牌及装设防护物。

33.在电力设备上作业时,工作组员的责任是什么?

答:(1)明确所分担的任务,并按时安成;

(2)严格遵守纪律,执行安全措施,关心组员的安全;

(3)发现问题及时向工作执行人提出改进意见。

34.同杆架设的多层电力线路检电顺序是什么?

答:检电顺序为:先下层,后上层,先低压,后高压。

35.高低压架空电线路垮越铁路时距离是多少?

答:高压低压架空电线路,跨越铁路时,导致弧垂最低点距轨顶面的距离为7.5米。

36.高低压架空电线路,垮越居民区时,距地面的距离如何规定?

答:高低压架空电线路,垮越居民区时,低压导线弧垂最低点距地面的距

离为6米,高压为6.5米。

37.架空电线路,高压针式瓷瓶如何绑扎?

答;高压针式瓷瓶有两种绑扎方法,一种为颈绑,另一种为顶绑。

楼主:
38.低压架空电线路,导线的扫序如何排列?

答:导线的相序排列为;面向负荷侧,从左向右为a相零线、b相、c相,即aObc。

39.高低压架空电线路,一般如何排列?

答:高压架空电线路一般为三角形排列,低压线路一般排列为水平排列。

40、电杆应满足哪些条件?

答;(1)有足够的机械强度;(2)使用寿命长;(3)造价低。

41.接地封线有什么作用?

答;停电后,装临时接地线起两个作用:(1)消除停电设备上的残留电荷和由于邻近线路以及其它原因引起的感应电压。(2)当意外突然来电时,通过封线接地使之短路,以迫使电源侧开关跳闸。

42、砍伐电线路附近的树木时,应怎样做?

答:(1)交待清楚线路有电、不得使树木、绳索接近或触及导线。(2)上树时应站在牢固树枝上,面对线路,系好安全带,与导线保持安全距离。(3)用强度足够的绳索把树枝拉向线路的反方向侧。(4)有专人防护,严禁无关人员特别是拣树枝的群众在树下及附近停留。

43.标牌如何分类?

答:(1)禁止类;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2)警告类:如:“高压危险,请勿攀登”;(3)允许类:如;“在此工作”或“由此上下”; (4)设置类: 如:“已接地”

44.触电急救方法?

答;使触电人员首先脱离电源。脱离电源的方法有。 (1)断开电源开关。(2)用相适应的绝缘物使触电者脱离电源。(3)现场可采用短路法使开关掉闸或用绝缘杆挑开导线等。

急救:口对口(鼻)人工呼吸法。胸外心脏挤压法。两种急救法同时使用效果较好。

45.导线如何连接?各适用于何种导线?

答:导线连接有编绕法,钳压接法,爆炸压接法三种。编绕法用于多股铜线

的连接。钳压法和爆炸压接法用于多股铝导线和钢芯铝导线的连接。

46.八米到十五米水电电杆的埋深各是多少?

答;电杆长度(m) 8、9、10、11、12 电杆埋深(m) 1.5 1.6 1.7 1.8 1.9

电杆长度(m) 13 15 电杆埋深(m) 2.0 2.3

电杆的埋深一般是电杆长度的1/5至1/6 ,等径水泥电杆一般埋深是1/5,锥形水泥电杆1/6。

47.变压器并列运行必须符合哪些条件?

答:(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相等,允许差值不超过0. 5%。

(3)短路电压(标么值或百分值)相等,允许差值不超10%。

48.架空线路巡视分为哪几种?线路质量标准分为哪几种?

答:定期巡视为,(1)定期夜间巡视,(2)定期昼间巡视,(3)故障巡视,

(4)特殊巡视。质量标准分为;良好、合格、不合格三种。

49.电缆线路停电后,为何还要放电?

答:电缆线路相当一个电容器,停电后还有剩余电荷,对地有电压,所以斓缡被褂械纾匦胗媒拥胤庀叻诺绾蠓娇纱ゼ啊?/P>

50、“三不动”、“三不离”的内容是什么?

答:三不动:1、正在使用中的设备不动。2、对设备性能、状态不清楚不动。3、安全措施不完备不动。

三不离:1、工作完毕后,未彻底试验良好不离。2、未彻底修好影响设备正常使用的缺陷不离。3、发现设备有异状未查清原因不离。

51、施工安全“四到位”的内容是什么?

答:1、包保领导到位,2、施工人员到位,3、施工技术措施到位,4、施工安全措施到位。

52、电力施工“七必须”的内容是什么?

答:1、布置工作时必须执行工作票制度。2、开工前必须执行许可制度。3、开工前必须执行监护制度。

4、施工暂停和改变地点时必须执行工作中断和转移工地制度。

5、完工后必须执行工作结束和送电制度。

6、在技术措施上必须执行停电、检电、接地封线、悬挂标志牌、设置防护物制度。7、必须执行施工三级控制制度。

53、施工安全“九不准”的内容是什么?

答 :1、未制定施工安全技术组织措施不准施工。2、未签定施工安全协议不准施工。

3、施工准备不充分不准施工。4、施工负责人、保包干部不到岗不准施工。

5、施工配合人员不到岗不准施工。6、未设好防护不准施工。

7、作业人员未经培训不准施工。8、擅自变更施工内容不准施工。

9、天气不良、作业条件不能保证安全不准施工。

54、抓好人身安全控制方面应做到什么?

答:坚持“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原则,认真开展劳动安全宣传教育和劳动安全卫生评价活动,重点突出现场作业,特珠工种和保安器具检查,加大现场作业两违查处力度,严格标准化作业程序,建立健全作业自控、联控、监控制度,坚决杜绝触电、高空坠落、车辆伤害事故的发生。

55.操作跌落式保险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1)拉开保险时一般先拉中项,次拉背风的近相,最后拉迎风的边相合保险时顺序相反。

(2)合保险时,不可用力过猛,当保险管与鸭嘴对正且距鸭嘴80一100毫米时,再适当用力合上。

(3)合上保险器后,要用另克棒构钩住鸭嘴上盖向下拉两上,再轻轻试拉,看是否合好。

56.登杆前应检查什么?

答:(1)确认作业范围,防止误登带电杆塔。 (2)新立电杆回填土应夯实。

(3)冲涮起工上拨和导线拉线松弛的电杆应采取安全措施。(4)木电杆根径腐朽不得超过根径的20%以上。(5)杆塔脚钉应完整牢固。(6)登杆工具和安全带完好合格。

57.星形和三角形两种不同接线方式,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和相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星接时;线电压=√3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三角接时;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

58.杆上作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答:(1)工作人员应系好安全带,作业时安全带应系在电杆或牢固的构件上。
(2)转角扦不宜从内角侧上下电杆。(3)检查横担腐朽锈蚀情况,严禁

攀登腐朽锈蚀超限的电杆。(4)杆上作业所用工具材料装在工具袋内,用绳子传递,严禁上下抛扔工具和材料。地下杆上人员均应戴安全帽。

楼主:
59.什么叫变压器的利用率?怎样计算?

答:运行变压器实际输出功率与其额定输出功率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即称变压器的利用率。 计算方法如下; K=AP/SPCOSφT X100%

式中;K一变压器利用率

AP一经变压器配出的有功电量(度);

Sp一运行变压器平均容量(千伏安);

COS一变压器平均功率因数(取0.8);

T一变压器运行时间(小时)。

变压器利用率可用下式计算:

X=K1AP1+K2AP2+……+KnAPn/AP1+AP2+……+APnX100%

式中;K1、k2·…·.K。——各所或段的变压器利用率;

Ap,、Ap广….——各所或段经过变压器配出的有功电量(度)。

60?0千伏的电力变压器高压和低压熔丝如何选择?

答:10千伏电力变压器高压熔丝按“额定容量X0.06Xl. 5或2倍”选择;

低压熔丝按“额定容量X1.5”选择。无论是10千伏还是6干伏的电力变压器

都可以用公式;P=√3UI来选择高、低压熔丝,即用公式算出的值;高压侧

的电流值应乘以1.5或2倍,在这个范围内选择高压熔丝;低压侧的低压熔丝

按低压侧的电流值来选择。

例如:有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容量为100KVA,高压侧为10千伏,低压

侧为380伏,求应选择多少安的熔丝为合适?

解;(1)100X0.06X1.5—2倍=9~12(安)

故高压熔丝可选为10安;

低压熔丝100X1.5;150安

故低压熔丝可选为150安。

(2)用公式选择:P=√3UI

将数值代入公式,I=100/1.732X10=5.77

5.77X1.5—2倍=8.66~11.54之间

故高压熔丝应选择为10安;低压熔丝为;

P二 1.732 UI

将数值代入公式:I=100/1.732X0.38=152(安)

所以低压侧熔丝应选择为15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