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绝缘胶布

楼主(2008-07-10):
在用电过程中,人们虽注意到电源线材料截面积的大小对电气的安全使用有影响,但往往对接头使用绝缘胶布不够重视。现在电源线路走线越来越复杂,走木地板下、墙中、隔板中及潮湿的地下或水中的均有,如果绝缘胶布使用不当,会产生漏电,危及人身安全或者引起火灾。那么,如何正确使用绝缘胶布呢?
电源线接头分为“十”字接法、“-”字接法、“丁”字接法等等。接头应缠牢,光滑无刺。在线头断开前,应先用钢丝钳丝轻压一下,再缠绕至口处,然后左右摆动,线头就会很地服贴地在接头处断开。如果接头在干燥处,应先用绝缘黑布裹两层,再裹塑料胶带(也叫PVC胶粘带)两层,再用J-10绝缘自粘带拉长200%左右裹二三层,最后裹两层塑料胶带。因为直接使用塑料胶带缺点多多:塑料胶带时间一长易生胶错位、胶开;电器负荷重时,接头发热,塑料胶带易熔化收缩;电源接头在接线盒内相互压,接头有毛刺时,很容易戳空塑料胶带等,这些隐患直接危及人身安全,引起线路适中,造成火灾。而使用绝缘黑胶布就不会出现以上情况,它具有一定的强度、柔性,能长期紧裹着接头处,爱时间及温度影响而干固定型,不会脱落,并且阻燃。再者,用绝缘黑胶布裹后再裹胶带能防潮、防锈。当然,绝缘自粘带也有缺陷,它虽防水性能好但易破,所以最后需裹上两层塑料胶带作保护层,接头与接头的绝缘自粘带相互不粘,性能更好。

网友A:
最好先用黄蜡绸缠两层..

网友B:
黑胶布:以棉布为基材,压延制成,具有良好的绝缘性和缠绕性,价格低廉、耐老化。用在低压线路的接头包扎,绝缘性能稳定,较耐热,怕水,受潮后绝缘性能降低,浸水后失去绝缘作用,

自粘塑料带(防水胶布):优质的绝缘性,良好的耐水性,是使用面非常广泛的电工绝缘材料,耐热性差,与黑胶布配合使用效果好。

自粘带:有好的呀、拉伸性与自粘性能,高的防水性与密封性,用在较深的水下做接头,与黑胶布塑料带配合使用,怕油怕晒。

网友C:
       一分飘过~~~~~

网友D:
这是以前忽视的环节,,学习哦

网友E:
现在很难实现呀

网友F:
值得重视阿!

网友G:
没注意这些,喜欢用防水胶布.

黑胶布容易漏电.

网友H:
那位老大做到了??????

网友I:
平时简单缠线头很少使用防水胶布.

网友J:
很少注意的事项.看来事事皆学问哦

网友K:
这样处理接头的绝缘肯定没问题。可实际工作中没有几个电工这样做。

只不过在特殊环境里还是要这么做的。

网友L:
有时侯你想这么做也没这个时间,试想谁会给你缠成十字或一字的时间,包好后马上开车生产

网友M:
学习了!什么都要讲究啊!

网友N:
这样处理接头的绝缘肯定没问题。可实际工作中没有几个电工这样做。

只不过在特殊环境里还是要这么做的。市场上绝缘胶布质量等级太多了

网友O:
很少注意此类情况,只要包好就行了

网友P:
值得重视阿

网友Q:
平时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安全生产。

网友R: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静水清风 X积分:134
帖子:0注册时间:2008-2-15 13:46:00 21楼 回复时间:2008-7-18 12:05:42 这样处理接头的绝缘肯定没问题。可实际工作中没有几个电工这样做。

只不过在特殊环境里还是要这么做的。市场上绝缘胶布质量等级太多了

有同感~~~

网友S:
基础性的东西,但现在的电工好像都不会,一缠就一个疙瘩。另外混用也是一个普遍问题。

网友T:
好是好,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的胶布供使用

网友U:
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现实中中国实际操作还不能完全按标准来。但是德意等欧洲国家却非常注重这些细节

网友V:
小心无大错,干电工这一行还是仔细一点的好。

网友W:
在家装中有用。

只是时间长了,PVC胶带的黏性降低会散开,所以先缠黑胶布再缠PVC胶带。

诚如毕工所言,黑胶布以棉布为基材,使用时棉丝会自缠在上面,影响缠绕。再者,沥青粘手上又黏又黑。

嗨,用它,烦。不用它,慌。

网友X:
引用 网友K:

这样处理接头的绝缘肯定没问题。可实际工作中没有几个电工这样做。

只不过在特殊环境里还是要这么做的。

还是要多注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