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电度表知识汇总

楼主(2008-07-10):
一、电能表的分类

  1、电能表按其相线可分为 单相电能表 、 三相三线电能表 、 三相四线电能表 。

  2、电能表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 机械式电能表 和 电子式电能表 。

  3、电能表按其用途可分为有功电能表、无功电能表、最大需量表、标准电能表、复费率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损耗电能表和多功能电能表等。

  4、在一定时间内累积(A)的方式来测得电能的仪表称为有功电能表。

  A)有功功率 B)瞬间功率 C)平均功率 D)电量

  5、最大需量是指用户一个月中每一固定时段的(B)指示值。

  A)最大功率 B)平均功率的最大 C)最大平均功率 D)最大负荷

  6、15min最大需量表指示的是(A)。

  A)计量期内最大的一个15min的平均功率

  B)计量期内最大的一个15min间隔内功率瞬时值

  C)计量期内日最大15min平均功率的平均值

  7、复费率电能表为电力部门实行(C)提供计量手段。

  A)两部制电价 B)各种电价 C)不同时段的分时电价 D)先付费后用电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8、多功能电能表除具有计量有功(无功)电能量外,至少还具有(B)种以上的计量功能,并能显示、储存多种数据,可输出脉冲,具有通信接口和编程预置等各种功能。

  A)一种 B)两种 C)三种 D)四种

  9、(A)可测量变压器功率损耗中与负荷无关的铁芯损耗。

  A)铁损电能表 B)铜损电能表 C)普通电能表 D)伏安小时计

  10、(B)可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电能损耗,该损耗是随负荷而变化的。

  A)铁损电能表 B)铜损电能表 C)普通电能表 D)伏安小时计

  11、如果一只电能表的型号为DSD9型,这只表应该是一只(A)。

  A)三相三线多功能电能表 B)三相预付费电能表 C)三相最大需量表 D)三相三线复费率电能表

  ※DSSD表示三相三线全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

  12、铭牌标志中5(20)A的5表示(A)。

  A)基本电流 B)负载电流 C)最大额定电流 D)最大电流

  13、有功电能表的计量单位是 (A) ,无功电能表的计量单位是 (C) 。

  A)kWh B) kW•h C)kvarh D)kvar•h

  二、感应式电能表的结构

  1、感应式电能表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感应式电能表一般由测量机构、辅助部件和补偿调整装置组成。其中测量机构包括驱动元件、转动元件、制动元件、轴承和计度器;辅助部件包括基架、铭牌、外壳和端钮盒;补偿调整装置包括满载调整、轻载调整、相位角调整和防潜装置,有的还装有过载补偿和温度补偿装置。

  2、感应式电能表测量机构的驱动元件包括

  电压元件和电流元件,它们的作用是将被测电路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转换为穿过转盘的 移进磁通 ,在转盘中产生 感应电流 ,从而产生驱动力矩,驱动转盘转动。

  3、电能表电流线圈线径的大小由什么决定?

  答:线径的大小由电能表基本电流的大小决定。

  4、某一型号的感应式电能表,如果基本电流为5A时的电流线圈的总匝数是16匝,那么基本电流为10A时的电流线圈的总匝数是(C)匝。

  A)16 B)32 C)8 D)4

  5、电能表驱动元件的布置形式分为 径向式 和 正切式 两种。(也称为幅射式和切线式)

  ※正切式又可为分离式、全封闭式、半封闭式。

  6、DD862型单相电能表的驱动元件的布置形式为(B)。

  A)径向式 B)正切式 C)封闭式 D)纵向式

  7、电能表分离式铁芯结构有何优缺点?

  8、电能表全封闭式铁芯结构有何优缺点?

  9、全封闭铁芯结构可以用 电压工作磁通 磁化 电流铁芯 ,以改善 轻负载 时的误差特性。

  10、电能表半封闭式铁芯结构有何优缺点?

  11、电能表对转盘的要求有哪些?

  答:电能表的转盘要求 导电性能好 、 质量轻 、不易变形,通常采用 纯铝板 制成。

  12、电能表对永久磁钢的要求有哪些?

  答:电能表的永久磁钢要求具有 高矫顽力 、 高剩磁感应强度 、 温度系数小 、金属组织 稳定 的性能好。

  13、感应式电能表一般采用哪些轴承?

  答:可分为钢珠宝石轴承和磁力轴承两种。

  14、钢珠宝石轴承分上、下轴承。上轴承起 定位 和 导向 作用,下轴承的作用是 支撑转动元件的全部质量 。

  15、采用磁力轴承,必须保证轴承永久磁钢的磁力(A)和磁钢的磁性长期稳定不变,不退磁,这样才能确保电能表的准确度和寿命。

  A)均匀 B)大 C)尽量小 D)稳定

  16、影响电能表运行寿命最主要的因素有哪些?

  17、电能表的运行寿命和许多因素有关,但其中最主要的是(A)。

A)下轴承的质量 B)永久磁钢的寿命 C)电磁元件的变化 D)计度器的寿命

  18、单相电能表有哪些调整装置?

  答:调整装置包括满载调整、轻载调整、相位角调整和防潜装置。

  19、在三相电能表结构中有时采用两个制动元件并按转动元件轴心对称位置安装,这主要是为了(B)。

  A)增加制动力矩 B)减少转盘转动时产生的振动 C)降低转速 D)保证磁路对称

三、感应式电能表的工作原理

  1、穿过转盘的电压磁通称为 (B)

  A)电压非工作磁通 B)电压工作磁通 C)电压漏磁通 D)电压总磁通

  2、没有穿过圆盘的电流磁通称为(B)。

  A)电流工作磁通 B)电流非工作磁通 C)电流漏磁通 D)电流总磁通

  3、为了产生转矩,感应式电能表至少要有两个移进磁通,它们彼此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要有差异,转矩的大小与这两个磁通的大小成 正比 ,当磁通间的相角为 90° 时,转矩最大。

  ※驱动力矩的方向总是由相位超前的磁通所在的空间位置指向相位滞后的磁通所在的空间位置。

  4、有功电能表的驱动力矩与负载有功功率有什么关系?

  答:驱动力矩与负载功率成正比关系。

  5、电能表实现正确测量的条件有哪些?

  答:①应满足电压工作磁通ΦU正比于外加电压U;②应满足电流工作磁通ΦI正比于负载电流I;③应满足ψ=90°-φ(感性时)或ψ=90°+φ(容性时);{ψ为ΦU和ΦI的夹角,φ为U和I的夹角}④制动力矩与圆盘转速成正比。

  6、感应式电能表中为什么要安装永久磁钢?可否将永久磁钢按极性相反的方向安装?

  答:电能表装设永久磁钢主要是为了产生与驱动力矩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使圆盘在一定的功率下儿匀速转动,以保证驱动力矩和负载功率成正比。制动力矩的方向恒与圆盘转动方向相反,而与永久磁钢的极性无关。

  7、永久磁钢产生的制动力矩的大小和圆盘的转速成(B)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