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作业中钳子的安全使用

楼主(2008-07-10):
使用钳子是用右手操作。将钳口朝内侧,便于控制钳切部位,用小指伸在两钳柄中间来抵住钳柄,张开钳头,这样分开钳柄灵活。

  电工常用的钢丝钳有150、175、200及250mm等多种规格。可根据内线或外线工种需要选购。钳子的齿口也可用来紧固或拧松螺母。

  钳子的刀口可用来剖切软电线的橡皮或塑料绝缘层。

  钳子的刀口也可用来切剪电线、铁丝。剪8号镀锌铁丝时,应用刀刃绕表面来回割几下,然后只须轻轻一扳,铁丝即断。

  铡口也可以用来切断电线、钢丝等较硬的金属线。

  钳子的绝缘塑料管耐压500V以上,有了它可以带电剪切电线。使用中切忌乱扔,以免损坏绝缘塑料管。
  切勿把钳子当锤子使。

  不可用钳子剪切双股带电电线,会短路的。

  用钳子缠绕抱箍固定拉线时,钳子齿口夹住铁丝,以顺时针方向缠绕。

  修口钳,俗称尖嘴钳,也是电工(尤其是内线电工)常用的工具之一。主要用来剪切线径较细的单股与多股线以及给单股导线接头弯圈、剥塑料绝缘层等。

  用尖嘴钳弯导线接头的操作方法是:先将线头向左折,然后紧靠螺杆依顺时针方向向右弯即成。

  尖嘴钳稍加改制,可作剥线尖嘴钳。方法是:用电钻在尖嘴钳剪线用的刀刃前段钻0.8、1.0mm两个槽孔,再分别用1.2、1.4mm的钻头稍扩一下(注意:别扩穿了!),使这两个槽孔有一个薄薄的刃口。这样,一个又能剪线又能剥线的尖嘴钳就改成了!

  剥线钳为内线电工、电机修理、仪器仪表电工常用的工具之一。它适宜于塑料、橡胶绝缘电线、电缆芯线的剥皮。使用方法是:将待剥皮的线头置于钳头的刃口中,用手将两钳柄一捏,然后一松,绝缘皮便与芯线脱开

网友A:
带电作业?有人打算拿生命来赌博了!
同行们要记住:你的第一次往往也是最后一次!!

网友B:
带电作业到底是艺高人胆大还是习惯后的麻木状态?一般单手作业,穿好绝缘鞋,注意周围的导电体,可以接的,只要你有把握....

网友C:
确实如此,我有深刻教训,我用多股软线杵空开,想活都干完了就差一点省的再接线了,结果是线头开叉了形成了线间短路,随着一个火球出来我完了,性好我经过治疗好了,但我再也不敢乱杵了。

网友D:
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把握。最好不要随便带电操作。

网友E:
安全第一,学习学习

网友F:
读过。

研究中!

学习中!

网友G:
1、艺高人胆大

2、习惯后的麻木状态

3、设备要求:1)不允许停电 2)停电损失大

4、自负,炫耀 本事

网友H:
要做一名合格电工可是不容易啊~

网友I:
学习。。。安全第一。。。

网友J:
安全第一,学习学习!!!!

网友K:
呵呵。领教....领教

网友L:
学习了不错

安全第一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带电作业?有人打算拿生命来赌博了!
同行们要记住:你的第一次往往也是最后一次!!

俺向来不敢带电

就是接个灯泡也不干~~~

呵呵

网友N:
              尖嘴钳稍加改制,可作剥线尖嘴钳。方法是:用电钻在尖嘴钳剪线用的刀刃前段钻0.8、1.0mm两个槽孔,再分别用1.2、1.4mm的钻头稍扩一下(注意:别扩穿了!),使这两个槽孔有一个薄薄的刃口。这样,一个又能剪线又能剥线的尖嘴钳就改成了!

太麻烦了,我有一次剪电线 ,一阵火光之后我的尖嘴钳子就是这样了。

我几乎都是带电作业的,流水线,不可能让你停电修。

网友O:
偶从来不敢带电操作.

网友P:
1、艺高人胆大

2、习惯后的麻木状态

3、设备要求:1)不允许停电 2)停电损失大

4、自负,炫耀 本事

第三条是带电操作的合理条件,但前提是必须注意安全,1.2.4.条要是想做一名合格电工绝对不可取

网友Q:
不能仅仅依靠钳子的绝缘来带电作业,应穿绝缘鞋、戴5KV绝缘手套方可进行。但要记住一句老话:“绝缘替代不了小心!”

网友R:
做好防护措施后带电作业是安全的,

以前,我们厂10KV线路的一个油开关损坏了,电力局的施工队就是带电更换的。

只要可以停电没有人愿意带电作业的

网友S:
不同场合,不同工况,有不同的需要。

电工带电作业也是一门必修课。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不同场合,不同工况,有不同的需要。

电工带电作业也是一门必修课。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U:
最好不要带电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