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问题

楼主(2008-07-10):
有人知道PT100如何计量吗?需要何种设备?

网友A:
应该是如何标定吧,应该有标准电阻和加热炉。

网友B:
检定PT100需要冰点仪、沸点仪、QJ18a电桥或数字电阻表、标准铂电阻等。你可以查下铂热电阻的计量检定规程。

楼主:
请问2楼的朋友哪里能查到铂电阻的计量检定规程.

网友B:
网上偶不知道,在你们当地的技术监督局可以查到,还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C:
你送到计量局,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刚建了一个QQ群流量计交流! 63907301 欢迎噢!

网友E:
热电阻的标定一般是由计量部门进行,用户标定只是采用过程校验仪进行对比测试。热电阻的阻值与温度在其使用范围内基本成线性变化,可在现场使用中测出热电阻开环电阻值,再查找相应分度表可知该电阻值对应的实际温度是多少,二次仪表的原理设计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