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安全电压?安全电压为多少伏?它是如何得来的?

楼主(2008-07-10):
除规程规定的高压、低压两种电压外,还有一种安全电压。所谓安全电压;是相对于高压、低压而言,是指对人身安全危害不大的电压。电压值一般为36伏、24伏及12伏。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人体的电阻直也是不相同的。一般约为1—10万欧(但也有更低的),如按800欧左右考虑,经实验分析证明,人体允许通过的工频极限电流约为50毫安,即0.05安。在此前提下再据欧姆定律计算,得知人体允许承受的最大极限工频电压约40伏。故一般取36伏为安全电压。

  虽然如此,但对那些工作环境较差的场所,即导电情况良好、人体电阻值较低,或在碰触金属管道、锅炉、地下隧道中的电缆等金属容器机会较多的地方,还应将安全电压定得更低些,通常取为12伏。所以,实用中常将12伏称为绝对安全电压。

  各国对安全电压的规定并不相同,有规定50伏或40伏的,也有规定36伏或24伏的等。而国际电工委员会则规定接触电压的限值(相当于安全电压)为50伏,并规定25伏以下时,可不考虑采取防止电击的安全措施。

网友A:
安全电压是为了防止触电事故而采用的电压系列.我国标准规定的交流电压的限值为50V,直流电压的限值为120V.

国标GB3085-83中规定了5个等级的安全电压额定值分别为42v,36v,24v,12v,6v.

网友B:
现在国家规定的安全电压交流42V,36V,12V,6V,取消了24V,直流安全电压上限是72V。资料来源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编写组编写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参考教材》(2006年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家规定的安全电压交流42V,36V,12V,6V,取消了24V,直流安全电压上限是72V。资料来源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编写组编写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参考教材》(2006年版)。

取消了24V?但本厂在去年买的机床都是24V的照明。

网友D:
为什么取消24V呢?现在权威强权,砖家当道,学术气氛庸俗低下!

网友A:
但是我们今年学习的时候还有考试啊.

网友B:
资料是我们去年考电工证时发的书。辽宁省的

网友E:
可能是24V不好听吧,,其实36V也有感觉的..

网友A:
但是24v在工业控制方面用途很广啊

网友F(2011-11-15):
所谓的安全电压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根据人体电阻的一个大体范围得出的电压通过人体泄漏到大地后的触电电流在人体的承受范围之内。如果这个安全电压在水或者直接通入人体产生的大电流其也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