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安装啊!

楼主(2008-07-10):
我在网上下载了许多wincc软件,还动不动就8、9百M,但一次也没装上过。

请教各位高人,我是Ghost装的XP系统,能不能装Wincc,怎么装才可以。不胜感激!

网友A:
ghost不推荐。

先装sql2k。你买本深入浅出wincc6.0看看吧。

网友B:
需要先安装消息队列(系统自带)打好补丁(安装时会有提示),然后安装SQL再wincc

网友C:
先装什么,后装什么,次序好象没关系。Ghost装的XP系统不行,应该装专业版的。装前先删除一切杀毒软件,关闭防火墙。

网友D:
1、将XP系统升级到SP2版本;

2、安装与WinCC版本对应的SQLServer2000 For WinCC。注意要WinCC 6.0专用的SQL Server2000;与WinCC V6.0 SP3对应的为SQLServer2000SP3,与WinCC V6.0 SP3a对应的为SQLServer2000SP3a,版本必须对应!!在中文版XP上,最好安装WinCC V6.0 SP3a,否则可能出错。

3、安装WindowsXP系统补丁KB319740.exe。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

4、添加消息队列服务。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添加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服务(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5、重启操作系统;

6、安装WinCC V6.0;

7、安装授权;

别人发的  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E:
正确安装WINCC6.0的步骤

(此次安装在WIN XP系统中安装通过XP不能是HOME版的!!!)
0,用虚拟光驱安装。
先按装XP补丁,再按装sql2000 wincc60sp3a.nrg,再装wincc60sp3a.nrg

1,首先安装SQL FOR WINCC6.0这个软件,(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2,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3,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4,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安装无钥匙的软件后,再单独安装“G:\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disk1文件夹下的SETUP应用文件”
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即可打开注册表

自己在安装过程总结的,不知道对你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