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有关DDC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8-07-10):
各位同仁:

       DDC是经常用于空调控制系统中的,它叫直接数字控制系统,可以输入输出数字量也可以输入输出模拟量,

也可以编程,但本人只是在网上看到些介绍,没有找到相关的编程资料及使用手册等方面的信息.如果使用了DDC许多用

PLC控制的都可以用DDC,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成本。

       求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DDC好像没有太大的成本优势耶.

网友B:
看在什么方面,如果是暖通空调,或者说模拟变量控制AOAI点多的话,肯定有优势。特别是Honeywell公司的DDC

网友B: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咨询,可以打我电话02586901148

网友C(2008-08-26):
西门子的DDC在成本上比PLC还高!我做过电厂HVAC,大概7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