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200控制4台M420变频器,用TP177B,怎么弄啊

楼主(2008-07-10):
各位高手,我是一新手,没编过模拟量控制,SP-200,EM231模块,4台M420变频器,TP177B显示屏,控制4台电机,怎么弄啊,大家帮帮我啊 !!!!急啊!!1

网友A:
200可以选带两个通讯口的,一个口与440做modbus通讯,另一个口与tp177通讯就可以。

网友B:
跟西门子变频器可以用USS协议,如果不需要通信,用数字量或者模拟量模块也可以控制,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两种方案,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A:
用通讯进行控制是最经济的方案。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D(2009-08-11):
200可以选带两个通讯口的,一个口与440做modbus通讯

这个有具体的例子吗?我也想做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