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配置FREELANCE2000做为OPC SERVER

楼主(2008-07-10):
1、 首先安装安装FREELANCE2000 OPC SERVER ,在安装的时候会下面的画面:
在资源ID里面分配一个没有使用的资源ID
IP 地址最好使用 172.16.1.XX XX代表是可以更改的,前面三段是固定不变的。
子网地址:255.255.240.0 (是固定不变的)
设置完上面的参数后,按下“继续”按纽后,开始安装知道OPC SERVER 安装完毕。
2、 组态FREELANCE 2000
进入FREELANCE2000以后,在组态模式下,按下CONF(CONF)菜单项,弹出下面的菜单项:
选择“下一级”,弹出下面的菜单项:
选择“网关站 D-GS”,然后“确认”,然后弹出下面的窗口:
在这个对话框中,定义名称,类型选择 “OPC-网关”
在IP 地址里面输入IP 地址,如果在本机,就输入本机,如果部在本机,就输入远程的安装OPC SERVER 的IP 地址。
全部都设定后,单击“确认”,关闭对话框。
3、 在工具栏里,单击下“硬件结构”,如下:
弹出下面的画面:
在右侧的上面的区域,单击鼠标右键,弹出下面的菜单:
然后单击“插入”,弹出下面的画面:
然后选择“GWY Gateway”
此时,画面中增加一个对象,如下:
右键单击新增加的这个对象,弹出下面的菜单:
然后选择第一个“指定资源”,弹出下面的画面:
此时会出现你刚才增加的一个OPC 网关的名称“TT”选择完以后,单击“确认”,关闭对话框。
然后单击菜单“返回(B)”,回到下面的页面:
选择“项目”-“连机调试”画面如下:
然后右键单击新增加的OPC 网关 ,在弹出菜单:执行下面的操作:
如果中间设置没有出错,则,新增加的默认的网关的状态应该是:“运行”,此时设置完成,OPC CLIENT 就可以连接到这个OPC SERVER 了。
以上设置使用与FREELANCE2000 V6.2

网友A(2008-11-18):
FREELANCE中组态是很简单。主要是在操作系统中DCOM设置!关于DCOM设置在网上有很多,找找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