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5变频器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07-10):
我厂用的是安川V5A4160变频器,近期在启动电机时,电机有震动和异常响动,不知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转矩有问题,怎样才能解决,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是不是输出不平衡啊?

网友B:
你在哪里,我可以提供服务。jialisen001163.com

网友C:
拆下电机线,运行变频器,测量一下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一般都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输出缺相。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355870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