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常识性问题

楼主(2008-07-10):
电气常识--谐波

电压波形畸变。属于负荷特性问题,是非线性负荷造成的,与非线性负荷所固有的特性有关。与供电质量关系不大,网络的运行方式、结构参数、储能设备的配置对谐波问题有重要影响。只要有非线性负荷接入电网,就会产生谐波。其结果造成变压器中由于涡流及磁滞损耗的加大而过热、电动机过热和转矩下降,以及中性线和补偿电容器过热。

  该问题属于基波无功的范畴,主要与电能传输的导线直径、供电距离、潮流分布、调压方式、无功补偿容量等因素有关。欠电压可导致设备工作不正常,例如鼠笼型电动机过热和接触器吸引线圈释放。过电压可使多种电子和电气设备永久性的(绝缘)损坏。

企业节约用电有以下主要途径:

  (一)加强产品的单耗管理

  (1)制定合理的用电单耗定额;

  (2)建立健全用电单耗的考核分析制度与节电的奖惩办法。

  (二)提高用电设备效率

  (1)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如使用远红外加热干燥技术;半导体和电子技术应用与生产工艺控制;使用新的绝热温材料等;

  (2)对用电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如提高泵、风机、整流和电热设备的效率;减少电能的传输损耗;使用效率较高的电能转换形式等;

  (3)使用电焊机空载自停装置和交流接触器无声运行技术等。

  (三)提高用电设备的经济运行水平

  (1)提高设备利用率(如提高变压器、电动机的负载率,提高电热设备的利用率等);

  (2)提高功率因素;

  (3)提高变压器、电动机、泵和风机经济运行水平。

  (四)加强用电设备的维修,提高检修质量

  (五)加强照明管理,采用节能灯,节约非生产用电。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车,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端,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的损坏。

  (3)起动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由于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技术落后,国家已明令淘汰。明文规定采用软起动器取代Y-△起动.自耦减压起动控制电动机的起动。

漫谈变压器继电保护

变压器的继电保护是利用当变压器内外发生故障时,由于电流、电压、油温等随之发生变化,通过这些突然变化来发现、判断变压器故障性质和范围,继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和处理。

  动作后的检查与处理继电保护动作后,如确认是速断保护动作,可暂时解除信号音响。如有瓦斯保护,先检查瓦斯保护是否动作,如未动作,说明故障点在变压器外部,重点检查变压器及高压断路器向变压器供电的线路,看电缆、母线是否有相间短路故障。此外,还应重点检查变压器高压引线有无明显故障点和其他明显异常现象,如变压器喷油、起火、温升过高等。

  如果发现是瓦斯动作,可基本判断故障在变压器内部。一是,当变压器绕组匝间与层间局部短路、铁芯绝缘不良,以及变压器严重漏油,油面下降,轻瓦斯均会动作;当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如一次绕组故障造成相间短路,故障电流使变压器产生强烈气流和油流,冲击重瓦斯挡板,使重瓦斯动作,断路器掉闸并发出信号。二是,如当时变压器无明显异常,可收集变压器瓦斯气体,进一步分析、确定故障性质。收集到的气体若无色、无味,且不可燃,说明瓦斯继电器动作的原因是油内排出的空气引起;如果收集到的气体是黄色的,不易燃烧,说明是变压器木质部分故障;如气体是淡黄色带有强烈臭味并可燃的,则为绝缘纸或纸板故障;当气体为灰色或黑色易燃,则为绝缘油故障。对于室外变压器,可以打开瓦斯继电器的气阀,点燃从放气阀排出的气体,如果气体可燃,则将燃烧并发出明亮的火焰。需要注意的是当油开始从放气阀外溢出时,应迅速将放气阀关闭;对于室内变压器,应禁止在室内进行点燃试验;判断气体颜色要迅速,否则气体颜色会很快消失;取变压器瓦斯气体时应停电后进行。三是,如瓦斯保护动作仍未查明原因,为了进一步证实变压器是否为良好状态,可取出变压器油样作简化试验,看有无耐压降低和油闪点下降的现象。如仍然没有问题,应进一步检查瓦斯保护二次回路,看是否因瓦斯保护误动作,以证实继电保护的可靠性。变压器重瓦斯动作时,断路器掉闸,如未进行故障处理并未确实证明变压器无故障时,不可重新合闸送电。

  若发现是差动保护动作,需对动作原因进行判断。要准确判断出是变压器套管等原因造成的,还是变压器内部故障的原因。

  注意事项继电保护装置应选用质量优良的继电器及保护元件,元件的接点尽量要少;安装质量要合格,保护盘、控制盘应牢固可靠,避免装在有震动的场所,接线端子质量要合格,接线要良好。继电器投入运行前,值班人员、运行人员应清楚地解读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等。

  继电保护装置运行中,发现异常现象应加强监视并立即报告主管负责人;运行中的继电保护装置,除经调度部门或主管同意,不得任意甩掉保护运行,也不得随意变更整定值及二次线路;运行人员对运行中的继电保护装置的投入或退出,必须经调度员或主管负责人批准,并记入值班记录簿。如需要变更继电保护整定值或二次回路接线时,须经过继电保护专业人员的同意。

  在二次回路上的一切工作,应遵守《电气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

  运行值班人员倒闸*作时,涉及继电保护回路时,应根据继电保护装置性能和运行规程的规定,对继电保护进行必要处理,但切记值班人员对继电保护装置的*作只许接通或断开保护压板;切换转换开关;装卸熔断器的熔丝。

  继电保护动作断路器跳闸后,不要随即将掉牌信号复归,而应检查保护动作情况,并查明原因,在消除故障恢复送电前,方可将所有的掉牌信号全部复归。

行业用电负荷管理知多少

我国能源浪费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大多数高耗能企业的耗电量都高于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0多个百分点,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10%至400%。

  问:从宏观上如何控制高耗能企业的发展?

  答:高耗能企业首先应该加强企业能源管理工作,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益。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低能耗产业,改造和调整高耗能工业。从产业政策上鼓励发展节能、低耗、污染少的高新技术产业。

  问:高耗能企业如何节能?

  答:1.采用先进的节能生产技术和工艺;2.对现有高耗能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进行更新改造;3.选用高效节能的风机、水泵、电动机;4.推广应用变频调速技术;5.以节能型变压器取代老式变压器;6.采用绿色照明技术,以节能灯取代白炽灯;7.充分回收利用余气、余热,提高能源利用水平和利用效率;8.合理配置和装设无功补偿设备,降低线损和变损。

  问:高耗能企业如何进行余热利用?

  答:例如钢铁企业可以将排烟中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通过冷却除尘后加以回收,用作化工原料或燃料,或者进行发电。炼油厂加热炉烟气及催化裂化装置再生器排出的烟气具有很高的热量,可以加装余热回收装置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利用柴油机的高温排气供应余热锅炉产生蒸汽,可供生活日用,也可驱动辅助汽轮机发电。法国曾有30万吨合成氨装置安装了余热锅炉回收装置,可生产压力为l0.6Mpa、流量180t/h的高压蒸汽。

  问:高耗能行业怎样开展负荷管理?

  答:1.高耗能行业充分利用分时电价,健全完善峰谷电价计量装置;2.设备检修尽量安排在用电高峰期进行;3.合理安排生产工序和生产班次;4.推广最大需量控制技术,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费用支出;5.推广绿色照明工程等。

  问:石油行业如何节能、调荷?

  答:1.采用高效电动机、风机、水泵;2.广泛采用绿色照明技术;3.采用电机调速、微机监控等技术,优化运行参数,实现经济运行;4.结合具体的生产工艺过程,适当安装一些气动设备作为后备动力,以便在高峰时启动,代替电机设备;5.适当利用各车间的油

网友A:
  我看见过一次谐波

在调试中是很难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