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检查方法

楼主(2008-07-10):
在使用三元催化转换器以减少排气污染的发动机上,氧传感器是必不可少的元件。
由于混合气的空燃比一旦偏离理论空燃比,三元催化剂对CO、HC和NOX的净化能力将急剧下降,故在排气管中安装氧传感器,用以检测排气中氧的浓度,并向ECU发出反馈信号,再由ECU控制喷油器喷油量的增减,从而将混合气的空燃比控制在理论值附近。
  目前,实际应用的氧传感器有氧化锆式氧传感器和氧化钛式氧传感器两种。而常见的氧传感器又有单引线、双引线和三根引线之分,;单引线的为氧化锆式氧传感器;双引线的为氧化钛式氧传感器;三根引线的为加热型氧化锆式氧传感器,原则上三种引线方式的氧传感器是不能替代使用的。
  氧传感器一旦出现故障,将使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电脑不能得到排气管中氧浓度的信息,因而不能对空燃比进行反馈控制,会使发动机油耗和排气污染增加,发动机出现怠速不稳、缺火、喘振等故障现象。因此,必须及时地排除故障或更换。
  一、氧传感器的常见故障
  1.氧传感器中毒
  氧传感器中毒是经常出现的且较难防治的一种故障,尤其是经常使用含铅汽油的汽车,即使是新的氧传感器,也只能工作几千公里。如果只是轻微的铅中毒,接着使用一箱不含铅的汽油,就能消除氧传感器表面的铅,使其恢复正常工作。但往往由于过高的排气温度,而使铅侵入其内部,阻碍了氧离子的扩散,使氧传感器失效,这时就只能更换了。
  另外,氧传感器发生硅中毒也是常有的事。一般来说,汽油和润滑油中含有的硅化合物燃烧后生成的二氧化硅,硅橡胶密封垫圈使用不当散发出的有机硅气体,都会使氧传感器失效,因而要使用质量好的燃油和润滑油。修理时要正确选用和安装橡胶垫圈,不要在传感器上涂敷制造厂规定使用以外的溶剂和防粘剂等。
  2.积碳
  由于发动机燃烧不好,在氧传感器表面形成积碳,或氧传感器内部进入了油污或尘埃等沉积物,会阻碍或阻塞外部空气进入氧传感器内部,使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失准,ECU不能及时地修正空燃比。产生积碳,主要表现为油耗上升,排放浓度明显增加。此时,若将沉积物清除,就会恢复正常工作。
  3.氧传感器陶瓷碎裂
  氧传感器的陶瓷硬而脆,用硬物敲击或用强烈气流吹洗,都可能使其碎裂而失效。因此,处理时要特别小心,发现问题及时更换。
  4.加热器电阻丝烧断
  对于加热型氧传感器,如果加热器电阻丝烧蚀,就很难使传感器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而失去作用。
  5.氧传感器内部线路断脱。
  二、氧传感器的检查方法
  1.氧传感器加热器电阻的检查
  拔下氧传感器线束插头,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氧传感器接线端中加热器接柱与搭铁接柱之间的电阻,其阻值为4-40Ω(参考具体车型说明书)。如不符合标准,应更换氧传感器。
  2.氧传感器反馈电压的测量
  测量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时,应拔下氧传感器的线束插头,对照车型的电路图,从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输出接线柱上引出一条细导线,然后插好线束插头,在发动机运转中,从引出线上测出反馈电压(有些车型也可以由故障检测插座内测得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如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系列轿车都可以从故障检测插座内的OX1或OX2端子内直接测得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
  对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进行检测时,最好使用具有低量程(通常为2V)和高阻抗(内阻大于10MΩ)的指针型万用表。具体的检测方法如下:
  1)将发动机热车至正常工作温度(或起动后以2500r/min的转速运转2min);
  2)将万用表电压档的负表笔接故障检测插座内的E1或蓄电池负极,正表笔接故障检测插座内的OX1或OX2插孔,或接氧传感器线束插头上的号|出线;
  3)让发动机以2500r/min左右的转速保持运转,同时检查电压表指针能否在0-1V之间来回摆动,记下10s内电压表指针摆动的次数。在正常情况下,随着反馈控制的进行,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将在0.45V上下不断变化,10s内反馈电压的变化次数应不少于8次。如果少于8次,则说明氧传感器或反馈控制系统工作不正常,其原因可能是氧传感器表面有积碳,使灵敏度降低所致。对此,应让发动机以2500r/min的转速运转约2min,以清除氧传感器表面的积碳,然后再检查反馈电压。如果在清除积碳可后电压表指针变化依旧缓慢,则说明氧传感器损坏,或电脑反馈控制电路有故障。
  4)检查氧传感器有无损坏
  拔下氧传感器的线束插头,使氧传感器不再与电脑连接,反馈控制系统处于开环控制状态。将万用表电压档的正表笔直接与氧传感器反馈电压输出接线柱连接,负表笔良好搭铁。在发动机运转中测量反馈电压,先脱开接在进气管上的曲轴箱强制通风管或其他真空软管,人为地形成稀混合气,同时观看电压表,其指针读数应下降。然后接上脱开的管路,再拔下水温传感器接头,用一个4-8KΩ的电阻代替水温传感器,人为地形成浓混合气,同时观看电压表,其指针读数应上升。也可以用突然踩下或松开加速踏板的方法来改变混合气的浓度,在突然踩下加速踏板时,混合气变浓,反馈电压应上升;突然松开加速踏板时,混合气变稀,反馈电压应下降。如果氧传感器的反馈电压无上述变化,表明氧传感器已损坏。
  另外,氧化钛式氧传感器在采用上述方法检测时,若是良好的氧传感器,输出端的电压应以2.5V为中心上下波动。否则可拆下传感器并暴露在空气中,冷却后测量其电阻值。若电阻值很大,说明传感器是好的,否则应更换传感器。
  5)氧传感器外观颜色的检查
  从排气管上拆下氧传感器,检查传感器外壳上的通气孔有无堵塞,陶瓷芯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则应更换氧传感器。
  通过观察氧传感器顶尖部位的颜色也可以判断故障:
  ①淡灰色顶尖:这是氧传感器的正常颜色;
  ②白色顶尖:由硅污染造成的,此时必须更换氧传感器;
  ③棕色顶尖:由铅污染造成的,如果严重,也必须更换氧传感器;
  ④黑色顶尖:由积碳造成的,在排除发动机积碳故障后,一般可以自动清除氧传感器上的积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