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PLC控制变频器方式选择利弊??

楼主(2008-07-10):
请问各位高手,用PLC控制变频器有多种控制方式,其中可以用高速脉冲直接控制,或者用模拟量,或者是通讯直接控制,这几种控制方式有什么利弊呢?

楼主:
自我感觉通讯方式,要处理干扰问题会挺麻烦,但控制直接

网友A:
最好就是开关量连接,通讯连接也不错,按规范布线都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