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接近开关

楼主(2008-07-10):
电感式接近开关也叫涡流式接近开关,属于一种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由LC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处理电路组成,利用金属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的振荡感应头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于接近开关,使接近开关振荡能力衰减,内部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金属物体接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金属物体。

网友A:
嗯,是的.... 有种电容式的,可检测任何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 有种电容式的,可检测任何东西...

电容式传感器有些东西它还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C:
偶喜欢用电感式接近开关.

网友D:
接近开关还分很多种,有本安的,有三线制的

网友E: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及技术支持(含电路原理图纸及对应PCB板样板),QQ:234124361,MSN:jpcgq07@hotmail.com,手机13706608650

网友F(2008-09-30):
ST56L

  LED 长亮/闪亮型 多层式信号指示灯
  LENS Ø56mm

Ø56mm LED光源 金属枝干 多种安装配套
散光面积是普通型产品的两倍,易于在远距离时显示光信号

内装蜂鸣器的身体
  ST56L
LED 长亮型
ST56LF
LED 长亮/闪亮型
ST56L-BZ
内装蜂鸣器 LED 长亮型

ST56LF-BZ
内装蜂鸣器LED 长亮/闪亮型

采用了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外经 56mm 带金属枝干的高级产品
散光面积是EL型产品的两倍,意欲在远距离时显示光信号
接插型的构造,每一节颜色更换及维修更加容易
闪亮数 : 60-80/min
蜂鸣器内装音量 : 85dB
材料 : 灯罩-AS, 灯座-ABS, Pole-铝合金
技术认证 : CE
保护等级 : IP23
支架
SCREW & NUT
LB18
LW18
SZ18

型号
段数
电压
电流
重量
颜色

ST56L
LED长亮

ST56LF
LED
长亮/闪亮型

ST56L-BZ
LED
长亮-蜂鸣器

ST56LF-BZ
LED
长亮/闪亮-蜂鸣器

AC/DC12V
0.076A
0.36Kg
红-R
AC/DC24V
0.076A
0.36Kg
AC110V
0.044A
0.53Kg
AC220V
0.022A
0.53Kg
AC/DC12V
0.152A
0.45Kg
红-R
绿-G
AC/DC24V
0.152A
0.45Kg
AC110V
0.048A
0.62Kg
AC220V
0.024A
0.62Kg
AC/DC12V
0.228A
0.53Kg
红-R
黄-A
绿-G
AC/DC24V
0.228A
0.53Kg
AC110V
0.052A
0.70Kg
AC220V
0.026A
0.70Kg
AC/DC12V
0.304A
0.62Kg
红-R
黄-A
绿-G
蓝-B
AC/DC24V
0.304A
0.62Kg
AC110V
0.056A
0.79Kg
AC220V
0.028A
0.79Kg
AC/DC12V
0.380A
0.70Kg
红-R
黄-A
绿-G
蓝-B
白-W
AC/DC24V
0.380A
0.70Kg
AC110V
0.060A
0.87Kg
AC220V
0.030A
0.87Kg

DC  长亮型  : ST56L-DC AC  长亮型 : ST56L-AC

DC 长亮/闪亮型  : ST56LF-DC

AC 长亮/闪亮型  : ST56LF-AC

电源线
电源线规格 :UL1015-NO.16(1.25sq x 2c) 400mm

AC 产品 : 不管极性可以连接

DC产品 : 电源线 外接型, 白色线是+接线,黑色线是-接线

信号线
信号线规格 : UL1015-NO.22(0.3sq) 400mm

标准产品音色信号线可以外接 把信号线连接在外部接点,请选择需要的音色

ST56L - 3 - 220 - RAG - (LB18)
型号
段数
电压
颜色
支架
ST56L
ST56L-BZ
ST56LF
ST56LF-BZ
1-1段
2-2段
3-3段
4-4段
5-5段
12-DC12V
24-DC24V
110-AC110V
220-AC220V
红-R
黄-A
绿-G
蓝-B
白-W
无指定(None)
  标准型
P指定(Order)
  LB18
LW18
SZ18

颜色调换可由使用者来指定
AC用每一节的直接电源连接方式是定做规格
  - 接线时电源线根 DC(ST45L)同样,产品的高度有变化
版权 托克智能仪表(无锡)有限公司 所有

销售热线: 0510- 82845021 15061829426
传真:82845021

网友G(2013-05-02):
有没有380V的电感式接近开关,目前全国什么样的接近开关比较好?有没有高手推荐几种220V或者380V的电感式接近开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