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985系列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想请教高手们一个问,用三菱A985系列的屏,能同时带两台FX系列的PLC吗?如果可以需要家那些附件.如果不可以,现在那种屏可以,需要些什么附件.谢谢,在线等候,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可以,需要GT1585.

GT1585 可以,还要:

GT15-QFNB

内置接口(RS232)  +  GT15-RS2T4-9P   +   GT01-C30R4-8P (连接FX -PLC编程口)

GT15-RS4-9S + GT01-C30R4-8P (连接FX -PLC编程口)

网友A:
如果PLC离屏很远的话,GT01-C30R4-8P 可以换成GT01-C300R4-8P   (30m)

楼主:
谢谢 您的回复以后还有问题请教你,还忘赐教

网友B(2008-11-05):
我想问一下,GT15-RS2T4-9P.可以配三菱的什么功能板,型号是什么

网友C:
GT15-RS2T4-9P是用来将GT15上面内置的232口转换成422的转换器,用它再加上GT01-C30R4-8P电缆即可连接FX系列PLC的编程口。
其实,用三菱A985系列的屏也可以同时带两台FX系列的PLC,方法是先通过加装485BD让两台FX做并联通讯,然后再将A985与其中一台FX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