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een Editor 1.05.78 离线模拟速度慢怎么办?

楼主(2008-07-10):
以前我用人机软件是1.05.75版,昨天网友发程序是1.05.78版,我便从网上下载1.05.78版。可是在离线模拟时根本无法使用(喀机),我怀疑电脑不好,换了个机子,还那样。只好卸掉,可是我的程序都改版了,痛苦啊,怎么办?有救吗?

网友A:
在线模拟本身是比实际速度要慢一点的  不过要是1.05.75版能模拟,  78版就不可能不能模拟的。  模拟的时候时什么情况 能说的明白点吗?

楼主:
我在画面设一个数值显示,地址$100。宏写:$100=$100+1每次扫描+1。离线模拟正常。再画一个水罐(管状图2)地址$100,离线模拟,数值显示和图形变化不流畅,有时隔几秒一下跳过几个数,像是内存不足卡机,我在1G内存机子上试过还那样。怀疑软件下载问题,重新下载安装没用。

楼主:
我试过了,在离线模拟时1.05.78版运行很好,软件的显示太迟钝。但愿台达工程师能写个补丁就好了。

楼主:
台达网站有1.05.79版+补丁升级到1.05.79.11版,很好用(中达电通网站没有)。不过网站说不适用XP系统,我试了还可以(简单实验)。但没有7.5寸屏幕程序选项。

网友A:
补丁1.05.79.11可以在台达ftp网站上找到,这个补丁是支持XP的,台达所有HMI里暂时还没有7.5寸的人机,所以软件里是没有型号可以选择的。

网友B(2019-11-25):
维纶通触摸屏与S7-300PLC通讯,上下位例程有没有